[其他] 拆个音乐玩具和LED LAMP

楼主:
书从何起,废话少说,单纯就是湊2图蹭一帖,没咋可说,有请主角。

这只熊,听说不能漏脸,容易犯大忌,开壳一览,新时代,进步了,看起来牛屎芯片已经退出玩具音乐芯片舞台了。

电路板细节,有三首歌,小星星,拍拍手,ABC,通过按键切换,播放时LED跟着闪烁,声音比较小,可能电量不够了。

电路原理图,芯片丝印040F HH-1379,谷姐资料说是厂家可以定制不同音乐。

再来看这LED LAMP,洋文不懂,背部一个二维码链接,扫出来是个安卓app

3下5/2,开了一览,基本明白了,看起来是个电驴的蓝牙灯控

整体看起来大概电路,5v进来,升压后给各路输出供电,又经7805,7533给蓝牙芯片供电,蓝牙接收数据控制,另有2片门电路,应该是检测电门开关,或者总开关之类的。

蓝牙芯片ST17H66B,网上不少开发资料,不懂懒得研究。

芯片CMH4B,查不到资料,结合周边这个大电感,50V电容应该是升压驱动。

2片门芯片,丝印AZ46,板印SN74LVC1,具体是什么门,只为拆,赖的测。

背面

给5v电,手机蓝牙设置里能搜索到,点击让用app连接,但在app刷新几次不见踪影,算了,又要定位又要蓝牙的,是不是还要注册才能用?不研究,就这样,水一帖,谢谢观看。

网友:
熊为什么不能漏脸?

网友:
这个音乐芯片挺高级的,播放音乐,驱动LED,带声控功能,还不是牛屎!

网友:
感觉电路图不对

网友:
玩具板子居然不是牛屎芯.

网友A:
眼神不错!电池正负画反了,芯片的2脚应该接电源“-”。

网友:
现在这玩具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转向灯用手机控制?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神不错!电池正负画反了,芯片的2脚应该接电源“-”。

哪来的声控,电路没错,2脚为空,电池画错有可能,不记得长的为正还是短的为正了,所以特的在边上标的正负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来的声控,电路没错,2脚为空,电池画错有可能,不记得长的为正还是短的为正了,所以特的在边上标的正 ...

2脚如果为空,芯片就没有接电源“-”极的引脚了,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脚如果为空,芯片就没有接电源“-”极的引脚了,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

谢谢指正,确实,大意了,闹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