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的漏电断路器,空气开关部分发热明显

楼主(2025-08-23):
手柄左侧面发热明显,螺丝已经压紧

负载5A-6A时,手感明显发热

负载8A-9A时,明显烫手感觉

相同规格的功能单一的空开,相同负载时始终保持室温

网友:
内部接触不良

网友:
看着有点假?

网友:
  8A 烫手  那就惨了

  京东自营  淘宝旗舰店

网友:
同品牌接触器,有的可以用3年,有的2个月就坏

网友:
内部触点 接触电阻太大造成的。

网友:
C10是额定电流10A的。但8~9A也不至于烫手吧.

网友:
一般 到达额定负载 才会发热  温热

网友:
看着有双金属片,那8A9A发热就是正常的了,额定是10A的,10A下双金属片需要热量到一定值压开脱扣的

网友A:
本身过载就靠的双金属片发热,越靠近10A越烫,当然并不是无限升温,是有个标准的,通常不超过80度为上限,理论上来讲,在80度左右的温度时,双金属片就正好弯到位脱扣跳闸。10A空开带8-9A基本就是极限了,带二十分钟外壳摸着有五六十多度很正常,然后你底下另一个图那个单空开,励磁线圈那么粗,又只有2圈,估计是60A的空开,带8-9A那不跟玩似的轻松,双金属片基本不发热。

还有就是国产货对于过载跳闸的电流和时间并不是那么准确,很多时候不是严格按照曲线图对照动作的,例如达到额定电流10A时,标准是持续2小时后跳闸,但很多时候可能半小时就跳了,也可能3小时,总之就玄学,要把控好成本就高了,而人家西门子ABB施耐德的就基本能对应的上跳闸曲线图。并且同样是靠双金属片发热过载跳闸,同样电流下,人家国外品牌的空开确实不怎么烫,或许在较低发热温度下想实现双金属片弯曲,需要做宽做薄舍得堆料出铜,得工艺精度,但是你看,这是要提高成本的,国内品牌立马就不乐意了。

最后提一下,这个新版正泰漏保是真的丑,这越做越开倒车了。

网友:
额定是10A的,8A9A发热就是正常的

网友:
看两半合盖蜗钉,暂时是北京北元电器,公牛 是多蜗钉设计,有点类似进口品牌的那种设计,相信内部用料也是类同,比老款正泰好很多

网友:
发热,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
基本温度就是这样

网友:
估计是触点不好

网友:
前些天老家一套9几年的房(铝线) 线路全换。自己各种找资料整理的

现在空开用的NB1    漏保用的NB1L

正泰等级DZ47<NXB<NB3<NB7<NB6<NB5<NB1<NB8<诺雅克按照拿货价可以知晓质量等级(NB1、NB8是正泰高端品牌诺雅克部门出的(正泰官方工程师来电给的回复))
NB3和NB6属于网络款利润较高老款,性价比并不高,老款的价格已经很见底了。
如果是自己用性价比的话
空开用NB1系列(18-30元),漏保用NB1L电磁式(50-80元)。
NB1L漏保有4个型号NB1L-6kA(左N右L)、NB1L-10kA(左L右N)、NB1L-40、NB1L-63
(NB1L漏保是由NB1小型断路器与剩余电流脱扣器拼装而成,此为官方文档及官方回复)
(NB1L-6kA(左N右L)、NB1L-10kA(左L右N)都只有1P+N(36mm长度,和普通2P空开一样大小),N极单独触头可开闭,具有隔离功能,剩余电流动作类型为A 型和AC型,电磁式)

(AC型、A型、F型、B型漏电保护,保护的信号范围后者能够覆盖前者,但价格上后者也会较前者更高,具体差别自行百度,说人话就是AC<A<F<B,如何辨别:看产品说明书及产品外面会有印刷相应图案)

(NB1L-40、NB1L-63)(其中1P+N(36mm长度)、3P+N(108mm长度),N级不可开闭,是直通,电磁式)
剩余电流动作类型为A 型和AC型

(注意:根据正泰20250221最新的国家强制产品认证报告,及正泰官方工程师回复,新款NB1L-40、NB1L-63才是A 型和AC型,一切以收到的实物为准,淘宝现在没找着卖新款NB1L-40、NB1L-63的都是老款,老款只支持AC型)

网友:
用了不少的铁质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身过载就靠的双金属片发热,越靠近10A越烫,当然并不是无限升温,是有个标准的,通常不超过80度为上限, ...

不愧是电工里面的专家

考个美国电工证,肯定没问题

网友:
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
估计触点接触不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