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嘉立创打板rx8025集成稳压板子回来,对它具体应用进行实验

楼主(2025-08-23):
自上次论坛8139大佬发表了改进版本的8025板子后,我第二天就看到后立马就去立创打板了,这次没搞到免费的,也没进一步探索了,给了20元包邮顺丰,也非常便宜。
今天收到了,新崭崭的,包装也很好,看着开心

于是乎,拿出抖音3块钱包邮的剪刀,一阵卡卡卡,

马上就变成一堆,打了五张板子,只剪了二张,就有这么多,怕是一下子用不完了。在这里说点题外话,前面二次由于不太熟悉,默认打了1.6mm的,回来后虽然有小台锯帮手,可是锯完5张板子,每次都把我弄得满身面粉,狼狈不堪。这次学精了,直接打0.8mm的,直接剪刀就可以驱动。

由于这次没打算改钟,只得把上次测量出来的,不太好的一批,先拿来试试,做一下实验,看看精度

把元件搬过来后,串上一只11k欧的电阻上机试一下,结果傻眼了,数据偏离得离谱,到底是什么回事呢?想到有可能是电阻的问题

于是取得吃灰的电阻排,串上输出口,逐一试,

输出口经过可编程排阻后再接频率计

发现,只要大于1k,就有一定机率跳到很大的误差,低于500欧左右,则基本稳定,而且精度很好,最后折衷一下,用220欧的,下图是串接了220欧电阻的。

一连试了四五个,都是这样

这几个都是我以前挑出来的,实测数据0.050hz以内的

现在接上了x6206和那个滤波电容,精度都变好了

电流也很稳定,基本上都是在25uA以内,

有个别电流比较大的,拿出牙刷,醮点95%酒精刷刷就正常了

以过这次实验,得出以下
结论一,如果用上了稳压芯片,则那个1uF的电容是不可少的,用了可以提高8025精度,不用经常跳到很大误差,然后才跳回。

结论二,那个串连的电阻不能大于500欧,否则就影响走时精度了,至于500k或者100k,更加不敢想。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最后感谢一下@8139大佬,为大家提供打板电路,还有嘉立创,虽然这次我自己付费打板了,可是也很便宜合算,我们发个顺丰都要十几块钱起步,他做这么多还包顺丰,才收20元。

补充:
关于有些坛友说串电容比串电阻好,后面我也做了一些测试,电容挑了22nf,2.2nf和100pf三只做测试,结果是22nf的可以正常,2.2nf基本正常,但有间隔着频率计的数据会乱跳一下,这意味着已经影响到精度了。100pf根本就无法正常使用了,32768只有前面32是正确的,后面基本就乱跳了。
从以上测试中看2.2nf,在32768频率中,容抗约是2.2k欧左右,22nf能正常使用,换算是220欧左右,这个测试结果和我用电阻测试,并没有很大的出入。这也证明了,在这个高频小电流信号中实际应用,串电阻和电容效果好象差不多。

关于我的实验肯定有不严谨和可能有失误的地方,欢迎指出

网友:
这是咋做到”不免费“的?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网友:
嘉立创真是电子爱好者的福音

网友:
为啥不免费 不过要是我 宁可去某宝找人代下单  一般就10元

网友:
嘉立创不是说每个月2次免费的福利,现在也没了?做题考试也不行吗?这世道变了?

网友:
又耗了把羊毛。

网友A:
哈哈哈,我今天也打板了!白嫖的

不过我查找某鱼的,改了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我今天也打板了!白嫖的

不过我查找某鱼的,改了一下

我怎么感觉这个布局不太好焊呢...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这个布局不太好焊呢...

等到时收到 我试试看吧  现在都是焊锡膏涂 原件一放  加热 完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到时收到 我试试看吧  现在都是焊锡膏涂 原件一放  加热 完事的

我X,我还以为是用烙铁呢...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网友:
这么多板子,什么时候能用完呢?

网友C:
输出不是串电阻,应该串电容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不是串电阻,应该串电容才对

对这种振荡电路,应该也是一样的吧,1uf的电容在32768频率下,只有不到5欧的容抗。

网友:
连线的长度影响精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我今天也打板了!白嫖的

不过我查找某鱼的,改了一下

这个能否分享一下?这个与楼主的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这种振荡电路,应该也是一样的吧,1uf的电容在32768频率下,只有不到5欧的容抗。 ...

我是串10nf的电容用的,时钟走时正常,好像10pf到100nf都可以

网友:
8139大佬说选黑色的免费,我也打了黑色的免费

网友:
继续观看,仍然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串10nf的电容用的,时钟走时正常,好像10pf到100nf都可以

实测,22nf还可以正常,串到了2.2nf就不正常了,间隔着跑出一些偏离 很大的数据出来。100pF根本就不能出正常的数据了。这个和我用电阻测试的基本一致

网友:
打这么多,啥时候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