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251-03-Q两种版型(更新工具和速度)

楼主(2025-08-23):
版1 思科2251-03-Q
8ddj还没测试,先测试了29F32B06JCME2不知是不是WIN11的8月更新导致卡buildpartition,两个电脑都试过了一样,
后面搞个邪修招数最后说,一开始挑开25、45不行,后面根据@huakun888的帖子提示改挑28、45就不断路了

版2 TOSHIBA TRANSMEMORY MX 2251-03-Q
单帖TLC写10读多少忘记了,双贴TLC写入20读取108
所以这个64pin刷帖板是可以开双通道的
双贴intel可能不行,表格里写的是1

一开始不太懂supportlist里面的1CH啥意思,后面懂了,通道channel而不是理解的CHIP单双贴芯片数量,但是后面的=又是啥,叫我们等固件吗

邪修开卡:用mpall3.63的话很可能卡buildpartition,然后explorer进程导致无法关机,要强制关机,接了个FNB58上去转2.0开卡,呕吼,过了
方法二:用5.13c最后会报background错误拔下来格式化就好了

用这个可以到40写入

网友A:
N/A不支持,=未测试,2251-03是支持双贴JCME2的,东芝有至少2个型号的盘用2303主控的印象中版型还有点不一样的反正速度都不咋地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不支持,=未测试,2251-03是支持双贴JCME2的,东芝有至少2个型号的盘用2303主控的印象中版型还有点不一 ...

东芝那个盘开不出来JCME2不知道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