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修复宝骏560门锁乱跳问题

楼主(2025-08-23):
开锁时会乱跳,锁机会卡卡卡卡的响,网上搜索了一下,一般都说是左前门锁块坏了,而且是个通病,如果去4儿子店肯定要被宰一顿,不如自己修,虽然没修过,但是感觉不难,在某鱼上买了原装的锁体50块,又买了一些门板塑料卡扣,据说容易坏。

首先先把电瓶电断掉,断掉之前把所有门打开,防止下电之后门打不开

首先先拆左前门三角柱,这个很好拆,就是一个金属卡口,用撬棒从里侧一撬一拉就下来了

然后是拉手这里的装饰盖板,从右上角用小尖刀什么的插进去开个缝,再用撬棒往里面一插就下来了,螺丝拧掉

扶手这里有个装饰盖板,打开把螺丝拆掉

门板的话,先从外侧(左)用薄片开个缝,插入撬棒,慢慢撬,把缝隙扩大,不要用金属螺丝刀,会损伤门板和车漆,让手能插进去,然后使劲猛的一拉,就开了,记住要胆大心细
不要从玻璃那一侧拆,整个门板是挂在玻璃一侧的,所以只能从左、下、右拆,门板拆开后,往上一提就下来了,门板上有几根电线,记得拆下来,还有拉锁线

门上面的塑料薄膜撕开,注意中间大洞上下有两颗螺帽,要先拆掉,把下面那个螺丝顶进去,也就是中间竖起来的那根黑色金属,这里要扩大一点,锁体才能拿出来。

这里有三个螺丝,就是用来固定锁体的,拆下

从门洞往里面看,锁是被两根金属棍吊住,上面是链接门把手的,没找到方法拆下来,而且地方小,不好动手

我选择从下方拆,连接锁体这里有个黄色小卡口,怎么打开,看一下新锁的卡口结构,特别注意,黄色的卡口的位置和丝杆的位置应该有讲究,拆之前记得做个标记,等会装上去,位置要一样,里面的那根杆子很好拆,也是从锁体连接处,把锁旋转一下,把那个卡扣推开就能把金属杆拿下来了,卡扣结构和下面差不多

就是差不多这样的卡口,蓝色的先推开,就能拿下来了

锁拆出来的样子

这里两个黑色的固定,用钳子捏一下两侧的弹片,就能把黑色固定轴抽出来

按照原样把新锁装上去,依次按照拆的顺序装回去即可,装好,
门装饰板不要先装,门侧的三颗螺丝不要拧太紧,先开关一下门看看是否灵活

这时候再上电,用遥控或者车内的开关测试一下开关锁是否正常
没问题,再把装饰门板装好,再看看门内拉手什么的是否正常
全部没问题,把螺丝拧回去,全部复原,大功告成。
如果提示转向电子锁失败,把车启动开一圈就好了。

关于这个门锁说是通病,据说是锁体设计问题,我看了网上说锁内的滑杆触点会进水氧化
我把旧锁拆了,发现情况还好,可能是别的什么问题,反正换了新锁就好了。

如果大家又遇到这个问题可以自己试试。

宝骏560门锁块拆解-探究问题原因: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0213-1-1.html

网友:
其实是电机的电刷不行了,五菱车基本都要换这个

网友:
五菱、宝骏的通病,动手改干簧管可能会耐用!

网友A:
锁的通病大部分两个,电机不行或者电机的齿轮磨损,很多电机的齿轮不是非金属的。

网友:
齿轮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的通病大部分两个,电机不行或者电机的齿轮磨损,很多电机的齿轮不是非金属的。 ...

有空把旧锁体拆开看看

网友:
噼里啪啦一顿拆拆装装就好了,恭喜楼主获得修车技能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
凯越的是差不多的结构,刚开始是用细砂纸打磨下   用一两个月后又开始乱跳,最后还是换了锁块。还是楼主坚决一点

网友:
我那个小F0除了驾驶位的没坏过,其余3个门平均每个门2个起..

网友B:
锁块不到位导致的,换前喷一些WD40先使用一段时间看看就好了,如果喷完后还是跳在处理锁芯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块不到位导致的,换前喷一些WD40先使用一段时间看看就好了,如果喷完后还是跳在处理锁芯电机问题 ...

喷过了,没用的

网友:
锁体拆开看看是什么样子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网友:
这锁块好便宜,家里那台破奥拓一个锁块要两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