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平板充电口改装

楼主:
亲戚孩子的垃圾平板,充电口坏了,更换过一次,这次看了,充电口主板线废了,没法更换,好在主板有测试口,直接找个充电小板,飞线到主板,在空的位置加装,测试正常充电,外壳处理下用热熔胶固定充电板

网友A:
插口里面小插针塑排没坏的话,我一半时间接口整形,接口金属片连接好,再将该死的合缝焊接好。

网友B:
不能读写数据了,可惜。

网友:
我还有个台电X98 AIR II在吃灰,感觉没啥用处...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网友:
数据怎么读写?

网友:
不好换,临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口里面小插针塑排没坏的话,我一半时间接口整形,接口金属片连接好,再将该死的合缝焊接好。 ...

算了。我怕在折腾原来接口要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读写数据了,可惜。

孩子是就上网用,不需要

网友:
改这个还是要点技术。

楼主:
谢谢夸奖,感觉这样耐用点

网友:
不错这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
只要主板上的焊盘在,就比较容易飞线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