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A电表和5(60)A电表有什么区别?

楼主:
前面的5是额定电流,后面这个是最大电流么?
为何差了这么多,一个是20A,一个是60A,
买哪种电表比较好呢

网友:
括号内的是最大电流

网友:
坐等 大老们回答。

网友:
5数值越小,电表越精准,后面的20是最大电流,一般最大20A是不够用的,最好选40或者60的

网友A:
括号里的60是额定工作电流,正常使用不要超过它就行。5是标定电流,标定电流的0.5%就是最小运转电流,意味着电流小于0.025A后,电表就不转了,类似以前水龙头滴水不计费的道理。当然现在的电子式电表和电子水表不存在占便宜的说法了,电表精度都是0.001A且在此基础之上的0.2%误差。

网友B:
和分流器有一定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括号里的60是额定工作电流,正常使用不要超过它就行。5是标定电流,标定电流的0.5%就是最小运转电流,意味 ...

1A,是220瓦,0.22瓦都能计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分流器有一定的关系

分流器是干什么的?

网友C:
5(20)A一般是机械表,5(60)A是电子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5(20)A一般是机械表,5(60)A是电子表

电子表也有5(20),5(40),5(60),这几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1A,是220瓦,0.22瓦都能计数么

如果产品确实达到该精度标准,就要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