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在维修时有什么用

楼主:
一般维修中万用表不可或缺,示波器用得很少,导致大部分维修师傅认为示波器没有用。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用的少不等于没有用,用好示波器其实会让维修更有效率。

示波器的第一个作用是量电压,一般在有示波器和万用表的情况下,不要求四位半的精度,量电压应该优先选择用示波器,不是万用表。因为万用表量的是RMS值,并不是真正的电压。有的电压用看其实是正常的,但是用示波器看就不正常。

网友:
主要是示波器携带不方便,传统的示波器只是适合在店里使用,外出 能携带的话就更好。

网友:
维修不是厂内的就是修空调的,至于其他的你看看是饿死的多还是活下来的多

网友A:
这种话题, 感觉和那个 “暗影男爵” 差不多,骗回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话题, 感觉和那个 “暗影男爵” 差不多,骗回复的

你回复一下,双赢。

网友:
示波器,示波器,当然就是用来看波形的。

网友:
现在普遍的8位示波器的电压精度远不如三位半万用表,示波器是时域设备,之前有句话咋说了,问一件物品有啥用十有八九你是用不到的

网友B:
建议把标题改为“泰克TBS1xxxx示波器在维修时有什么用”。

网友:
偶的示波器基本吃灰

网友:
用示波器有时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因为你什么都不会,所以才会这样问。

网友:
下次建议出一个万用表一定要是万用表的帖子。

网友:
示波器用的确实少,但遇到疑难问题,还是只有示波器解决问题

网友C:
万用表在维修中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在维修中有什么用?

简易回复改为“福禄克万用表在维修中有什么用?”或者“福禄克187万用表在维修中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把标题改为“泰克TBS1xxxx示波器在维修时有什么用”。

网友:
观察动态的电压就用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要会测,这个难倒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