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铭瑄终结者开卡,不是卡在Check ISP Mode fail(7A)就是卡在reset drive fail(7A)...

楼主(2025-08-23):
求助:
铭瑄终结者突然就不能格式化以及删除了,原来可以识别硬盘,于是想试着重新开卡看下,现在试了各个2258XT都不行,颗粒是HY的,不是卡在Check ISP Mode fail(7A)就是卡在reset drive fail(7A)/(04.02),就很伤脑经,不知道是固件选的不对,还是配置上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配置不对,找下开卡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配置不对,找下开卡教程。

pcb图片发一下
开卡工具设置页发一下
闪存id发一下

网友:
这样子找对版本也能开,就是未必用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图片发一下
开卡工具设置页发一下
闪存id发一下

已经弄好了,感谢大佬,用的你github上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