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液晶电视的液晶屏幕现在能找到替代品吗?

楼主(2025-08-23):
网上看到不少2000年后生产的老方屏夏普液晶电视,但是很多都因为屏幕坏了而无法使用,那现在网上能不能买到其他尺寸类似,但是型号不一样的屏幕,通过某种转接座接到这种老液晶电视上?

网友A:
拆开看下屏线和背光接口,然后再确定用什么屏幕,2000年左右应该都是CCFL背光,虽然现在都是LED的天下,老电器选择维修在用都是有感情了

网友:
这种电视不是收藏的话没价值,不适配现代片源而且画质非常拉胯

网友:
垃圾站才是它最好的归宿,估计老板连5块钱都舍不得给...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网友:
去当地超市找人打听一下,收银系统使用的挺多,应该有淘汰的.

网友:
估计没有了。

网友:
现在网上能不能买到其他尺寸类似,但是型号不一样的屏幕,通过某种转接座接到这种老液晶电视上 ------ 没有办法!只能淘汰。

网友:
拿来当个监视器还是可以的。

网友:
都成古董了,难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下屏线和背光接口,然后再确定用什么屏幕,2000年左右应该都是CCFL背光,虽然现在都是LED的天下,老 ...

对,都是那种细玻璃灯管的,其实那还不重要,重要的是接口能不能找到新的led屏幕替换

网友:
尺寸,分辨率,屏线接口,背光都一样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