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自制的直流无刷吊扇更换轴承和简单介绍

楼主(2025-08-23):
3年前自制的直流无刷吊扇,这个没发帖。国产的电机当时买的应该是15块钱左右。一两个月前有点干摩擦音,拆开把轴承清洗干净重新加了油。最近又出现夜深人静时可以感觉到有压耳的低音,就是那种很烦的超低音的嗡嗡声,干脆把轴承换掉看看。

调速模块,3d打印外壳里面装了块pwm信号板。电源为另外电源块供电

吊扇主机,安装在铝型材上,可以滑动调整位置,靠摩擦力自紧

主机拆卸很简单,断电,拆下扇叶,拔下连接线,直接把主机滑出来即可

主机的外壳均为3d打印,固定就靠上边的滑块卡在铝型材上,使用铝型材作为滑轨

拿下

一共7颗螺丝卸掉

电机,小小一个,功率好像是20w还是12w

主轴拆卸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卡环挡圈,这个电机的轴承配合间隙适中,拆下扇叶销和卡环挡圈后,徒手稍微用点力气即可拔出转子

新旧轴承对比,原装是goot牌轴承,型号608、698,两铁盖。
新的是淘宝买的人本轴承,都是两胶盖版本,总花费4rmb。家里的使用条件,胶盖比铁盖更耐水汽,更不容易泄露润滑剂,不容易进灰,理论来说应该更耐用。

偷偷用绣花针撬开新轴承的胶圈看看,大的轴承润滑剂是白色的,加注量十分完美。小的轴承润滑剂是半透明的,加注量感觉有点少了。原样盖好。

安装上

新轴承安装上后转起来感觉很紧,检查发现是上下两个卡环挡圈夹的太紧,两个轴承中间又没有空心轴套来受力,使轴承受到较大轴向力,取下厚度适中的一片垫片后消除故障。

网友:
手搓的吊扇

网友A:
轴承质量怎么样,假货宝的轴承都买怕了,给个链接呗

网友:
这款电机我还有6个

网友:
可以换陶瓷轴承

网友B:
看着很不错,直流的声音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质量怎么样,假货宝的轴承都买怕了,给个链接呗

也是随便买的,大路货,这种小轴承小家电随便买没事,要买标注高转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很不错,直流的声音应该不大

非常静音!搭配图片这个扇叶,低速微风也是完全听不到!中高速风力很大,叶片风噪就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