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所有插卡式电表似乎都有漏洞啊。。。

楼主:
跟20多年前的ic卡电话一样

各位用过这种电表么?是不是不靠谱

网友:
漏洞肯定是有,问题上是你发现没有?

网友A:
不靠谱 电业局会让你使用?偷电逮住一次罚款3000元,更严重的要付刑事责任!

网友:
你的卡插别人电表上没法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靠谱 电业局会让你使用?偷电逮住一次罚款3000元,更严重的要付刑事责任! ...

入户电表是电力局的,下面的电表偷电,电业局不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户电表是电力局的,下面的电表偷电,电业局不管的

如果是你自己装的,人家跳线又怎么样,锁起来不就行了;如果是公用区域,必须多卡,那把自己的卡保存好很难吗,想复制也得拿到你的卡更何况CPU卡无法复制。另外IC电话卡都是多少年前老黄历了,现在国密算法都有相关标准,CPU金融卡的生产制造早已完全自主可控成本低廉,如果有漏洞那就是你自己安的表低端过时,换成使用CPU卡的新款就是了。普通人不会考虑这个问题,除非是你的表整天担心有人坑你。印象中担心电费的都是老一辈。按照你的思路,我还会担心这种电表成倍计费,担心后台数据被直接修改,担心电表被人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