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创意排气扇,囤的导轨和24v散热扇可以派上用场了

楼主(2025-08-23):
一个意外发现,很讨巧的排气扇。
直接靠上下弹簧把一排14cm 24v散热扇夹在窗框上的,不用打洞,也不留缝隙。
太讨巧了,还申请了专利,一米长的要将近200块,这个鬼点子就得值150。
大佬们囤的c45导轨和散热扇可以派上用场了,左右两排导轨,中间夹一排散热扇。

网友:
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
再加个锥罩,可以吹冷风降温哟

网友:
这个不错,但是也没有那么多小风扇呢。

网友A:
有没有细节图啊

网友B:
这一排的风扇全速时估计声音不小。

网友C:
这么小的风扇,数量还这么多,这就是一个单声部的乐团呀

网友:
这是风扇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细节图啊

图片搜下这个产品,详情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排的风扇全速时估计声音不小。

肯定了,人家卖的带调速,自己DIY也可以加个调速开关。

我寻思,要是又能调速,又能控制正反转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风扇,数量还这么多,这就是一个单声部的乐团呀

那你找多点电压不同的电源来独立控制,把它做成多声部合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找多点电压不同的电源来独立控制,把它做成多声部合奏

风扇交响乐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风扇,数量还这么多,这就是一个单声部的乐团呀

带框的风扇,怎么才能找着更大的,这种散热扇最大就14cm的;

要是有20cm+的就好了

------------------------
220V 机柜配电箱散热扇20cm ¥70

网友:
这个创意很实用

网友:
电源线咋整,扯根线过去?咋不弄成无线的

网友:
然而毛用没有,还得让LP嘛

网友:
不但吵,还很难清理积尘!

网友:
20多年前就玩儿过
弄了6个20cm轴流风机,直接绑在护栏上

网友:
之前我就这样搞了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再加一层过滤棉,一进一出,就成低配版的新风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