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谁有这种行车记录仪的固件nt96220

楼主(2025-08-24):
肯定是固件坏了,开机这个画面就不动了,找了个联想的编程器刷了后黑屏有声音,别的找不到了,,原机25q16识别不到型号,只能读取不能擦除

网友A:
这种特制的固件很能找,一般都是网上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特制的固件很能找,一般都是网上购买。

那不如再买个同型记录仪

网友:
固件坏的,,可能是闪存颗粒存在异常,

网友:
现在很多数字产品,都找不到固件,特别是杂牌的。

网友:
直接海鲜市场淘一个2手360,20元左右包邮一个,省事

网友:
没有这个东西,帮不上忙。

网友:
找不到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