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废旧风扇改造成高级货 2

楼主(2025-08-24):
最近不忙 就找来废旧风扇改改改改
这个废旧风扇进水主板废了
我拆了换了2S电池 充电小板 调速小板
安装个电压表  对付这个无刷电机很好用

网友:
前面两张是在摄影棚里拍摄的么?光给的很足

网友A:
改造是个乐趣,,这种小风扇实际使用体验应没那么如意,,,电机风力摆在那,,

网友:
改成数显的了!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造是个乐趣,,这种小风扇实际使用体验应没那么如意,,,电机风力摆在那,, ...

这个风力可以哦 毕竟电压高 马达个头大

网友:
电压表装上去,有点画蛇添足了。

网友B:
如果能显示电量剩余使用时间就更好了。

网友:
老铁老铁,这改的,能不能在河上钓到大货时,能不能背到背上半空提货哦

网友:
还得加上声音控制

网友:
改成高级货了

网友:
懂技术,会手艺,日常生活难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显示电量剩余使用时间就更好了。

再搞个能显示风速和风力就应该会完美、、、、鸟。

网友C:
其实坛友贵在折腾,试问哪个坛友的时间不比一个电扇金贵?

网友:
能工巧匠,这是商品的话得要188一个

网友:
哈哈,改得好功能多多

网友:
坛友贵在折腾,如有电量显示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
折腾折腾乐在其中

网友:
电压表没必要常亮,可以加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坛友贵在折腾,试问哪个坛友的时间不比一个电扇金贵?

对头 我很赞同  哈哈

网友:
无刷电机可以改,有刷的直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