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高壹和大有的这两款怎么选

楼主(2025-08-24):
原本有两个锂电钻。一款是大艺通用电池杂牌款。主轴不带自锁。且一受力就不转了。扭矩较小。然后自己改了世达电扳手驱动板和自锁齿轮箱。然后。扭矩可以了。转速明显下降。只适合重载。又购买了一个有刷杂牌。线性真的好。比无刷的好的多。就是电池太垃圾。更换了大艺电池使用还行。就是不好携带。想买一款12V的锂电钻方便携带。不需要重载使用。高壹和大有的哪款线性好。拧螺丝使用。能做到跟手?

网友:
吃饭的家伙还是要搞好的。

网友:
大有的蛮好的。

网友:
吃饭的家伙还是要搞好的

网友A:
高壹的DS12DF是带霍尔的,大有的不知道

网友B:
质量几乎一样.   哪个价格便宜买哪个.

网友C:
想要线性还是得有刷,无刷尤其没有霍尔的话低速控制很难受,尤其从有刷机刚过度到五刷机,无刷机要是买高壹建议买DS18DD,20V续航和线性都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线性还是得有刷,无刷尤其没有霍尔的话低速控制很难受,尤其从有刷机刚过度到五刷机,无刷机要是买高壹 ...

朋友有个博世185的。把玩了一下还行。就是手里有一款20V的了。太重不想带。就是纠结买大有的还是高壹的这款。带霍尔的是不是好点。主要是拧开关插座使用。

网友:
技术总是不断进步的,现在的手电钻不带霍尔,也没感觉出线性有多差。觉得干活好坏还是得看技术,技术好,就能干出好活,技术像狗屎,线性再好也白搭。

网友:
最近老给我推铁猫,抖音活动价格还可以,加两电不到150,可以考虑

网友:
手电钻都差不多,买米沃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要线性还是得有刷,无刷尤其没有霍尔的话低速控制很难受,尤其从有刷机刚过度到五刷机,无刷机要是买高壹 ...

一看就是工具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质量几乎一样.   哪个价格便宜买哪个.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大有吧,这新12V的平台还有丰富的可能性,高壹那边估计是不会给这廉价款的12V增补的

网友:
买博世12V有刷,正规店买!厂里的一把用了10年了,电池还是杠杠滴(不是天天用),无任何故障。

网友:
仔细看了下,大有的是三星电芯,高一的没说是什么电芯,要是好的电芯不会不说的。所以大有应该更好一些,毕竟锂电工具好用与否电池好坏是占很大比重的。想想看,电池不好,机器都不转了,还谈什么线性呢?

网友:
性价比大有,不差钱高一。个人觉的大有完全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壹的DS12DF是带霍尔的,大有的不知道

不知道大概率就不带了

网友:
大有的你买这个 还不如那个起子机  自动减速的  转速也高 比你上开关插座 那个玩意儿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