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工作快24小时了 会不会成功 值得继续等下去吗

楼主:
工作快24小时了,这个会成功不,闪存型号只匹配了前面7位,容量是对的,还值得继续等下去不?

网友A:
大概率需要重来。。。。。。

网友B:
应该是没有真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需要重来。。。。。。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18M_GA - F/W 13008SM35_4G6201
闪存识别码: 8984643CA500 - Intel(英特尔) PF29F64B08MCMFS - 2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32GB
知道这个闪存哪个版本的里面有这个型号的不?谢了,现在好像只有24版的没有下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有真的开始~

那要停止重新选芯片型号?还是继续找别的版本

网友:
继续下去,找准问题,胜利最后一定属于你!

网友:
这是内存读取到九霄云外去了.

网友:
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网友C:
多大的闪存啊   24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闪存啊   24小时

应该是32G的,里面原来量产了一个宣传片的小区,所以肯定可以量产

网友:
32G最多4小时

网友:
什么玩意需要这么长时间

楼主:
已经停止了,发现是眼花了,把290G看成29G了

网友:
64G也用不了这么久,29F64应该是64,我之前这主控贴了9DDL因为没参数用7DDL只能开32G,颗粒没问题,但是如果是原厂开32的话大概率坏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