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15Mhz/433Mhz自学习遥控器

楼主(2025-08-24):
### 概述

前几年买的房子,开发商说是全智能家居,结果几年过去,该智能家居公司倒闭了,最近服务器也关闭了,于是智能家居变成了弱智家居,为此我觉得进行DIY改制。

一般的智能家居都是由网关、遥控发射开关、灯端接收控制等部件组成;而遥控开关最简单的便是采用315Mhz或433Mhz的遥控方式。

由于项目较大,必须进行拆分,进行逐步实现,大致分为:

*   1、遥控通信协议的破解
*   2、智能网关一代,通过继电器控制一路设备,完成自主控制以及网络外控的全部功能,含全套的UI界面控制
*   3、系统集成,实现全屋灯具的控制

### 第一步:通信协议的破解

遥控灯具等设备的开启与关闭,最简单的办法是使用现成的芯片,比如EV1527等,但是这样无法用单片机控制,于是,使用单片机针对协议的解码,编码就成了必要

#### 实现:

硬件图纸:

STM32单片机连接发射模块和接收模块,通过单片机解码和编码用于控制遥控设备;
目前代码只支持EV1527的解码规范;

所谓的自学习遥控器,其实就是先将信号解码并存储,然后再次发送出去就相当于自学习;

前端采用SHMICTRL 神秘魔控串口屏,用于实现UI操作,本版本只制作了一个测试界面,完成主要功能,后期第二个版本我们才制作全功能的界面方便实现控制;

前端和后端单片机采用串口进行通信,通信协议很简单,如下:

当单片机收到遥控信号后,串口传出:

        app.work(0x00AEADE2);

串口屏收到语句后立即会执行app控件的work方法,完成界面的刷新显示;
而串口屏需要发送信号时,比如点击了按钮“发送”:

    void x1.onclick()
    {
            echo("SD"+l1.text+"\r\n");
    }

按下按钮后,执行了x1按钮的onclick事件,然后将l1这个label控件的显示内容echo出来,而echo是通过串口输出的,因此实际上串口屏向单片机输出了:

    SD00ADADE2

单片机收到串口传来的数据,解析后调用发送函数完成遥控数据的发送:

#### 单片机编解码实现:

单片机采用STM32F030F4P6,其中发送和解码代码如下:

发送:
```
    void tim3delay(u32 cs){ //延时,单位us
      TIM3->CNT = 0;
      while(TIM3->CNT < cs);
    }
    void worksend(u32 data){
      // 发送数据
      u8 i;
      u32 d=0x00800000;
      HAL_TIM_Base_Stop_IT(&htim16);
      //输出引导码
      HAL_GPIO_WritePin(P315G, P315, GPIO_PIN_RESET);  //0
      tim3delay(100);
      HAL_GPIO_WritePin(P315G, P315, GPIO_PIN_SET); //H
      tim3delay(300);
      HAL_GPIO_WritePin(P315G, P315, GPIO_PIN_RESET);  //L
      tim3delay(9000);  //9ms
      //H6L180
      for(i=0;i<24;i++){
        if (data & d){ //高电平
          HAL_GPIO_WritePin(P315G, P315, GPIO_PIN_SET); //H
          tim3delay(16*50);
          HAL_GPIO_WritePin(P315G, P315, GPIO_PIN_RESET);  //L
          tim3delay(8*50);
        }else{  //低电平
          HAL_GPIO_WritePin(P315G, P315, GPIO_PIN_SET); //H
          tim3delay(6*50);
          HAL_GPIO_WritePin(P315G, P315, GPIO_PIN_RESET);  //L
          tim3delay(18*50);
        }
        d>>=1;
      }
      HAL_GPIO_WritePin(P315G, P315, GPIO_PIN_SET); //H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16);
    }
```
接收解码:
```
#define H1min 14
#define H1max 20
#define L1min 5
#define L1max 8
#define H0min 4
#define H0max 6
#define L0min 14
#define L0max 20

struct DefCode
{
    u32 data;   //同步码之后的全部24bit的数据
    u32 data2;   //同步码之后的全部24bit的数据
        u8  flag;   //=0 表示未进入同步信号 =1表示已进入同步信号
    u8  h;      //高电平累计
    u8  l;      //低电平累计
    u8  d;      //=0 表示上次是低电平  =1表示上次是高电平
    u8  js;     //记录当前接收数据的编号
    u8  issecond;//=1表示接收到第二个数据包 =0表示接收到第一个数据包  =2表示两个数据包相同有效,可以取用
};
void TIM16_IRQHandler(void)
{
//50us 一次中断 ,1024*8=8192*0.1ms=819.2ms
//取用 当code.issecond==2时,才取用,取用后将 code.issecond=0
  unsigned char RF;
  if (TIM16->SR & TIM_SR_UIF){
    TIM16->SR = ~TIM_SR_UIF;  // 清除中断标志
    if (code.issecond==2) return;  //有采集数据未取用,则不处理
    RF=(GPIOA->IDR & GPIO_PIN_13) ? 1 : 0;  //读取电平
    if(RF){  //高电平
      if (code.d==0){ //LH
        if (code.flag==0){ //需要判断是否是引导码
          if ((code.h>=4)&(code.h<=7)&(code.l>=160)&(code.l<=190)){//是引导码
            code.flag=1;  //开始采集后续数据
            code.js=0;  //开始采集bit0;
            code.data=0;
          }
        }
        else{  //开始采集数据
          if ((code.h>=H1min)&(code.h<=H1max)&(code.l>=L1min)&(code.l<=L1max)){ //表示成功采集数据1
            code.data|=1<<(23-code.js);
          }
          else if ((code.h>=H0min)&(code.h<=H0max)&(code.l>=L0min)&(code.l<=L0max)){ //表示成功采集数据0
          }
          else{ //表示数据错误
            code.flag=0; //恢复采集引导码状态
          }
                    code.js++;
          if (code.js==24){//数据采集完成,恢复到采集引导码模式
            code.flag=0;
            if(code.issecond==0){ //采集第一遍数据
              code.issecond=1;
              code.data2=code.data;
            }
            else if (code.issecond==1){  //采集第二遍数据
              if (code.data==code.data2){
                code.issecond=2;  //采集有效
              }
              else{ //采集无效
                code.issecond=0;
              }
            }
          }
        }
        code.h=1;
        code.d=1;
      }
      else{//HH
        code.h++;
      }
    }
    else{  //低电平
      if (code.d==0){ //LL
        code.l++;
      }
      else{ //HL
        code.l=1;
        code.d=0;
      }
    }
  }
}

```

#### 实际测试:

#### 本项目全部开源:

电路图、PCB、外壳设计:
https://oshwhub.com/apachectl/315mhz-433mhz

工程源代码:
https://gitee.com/shmictrl/demo/tree/master/shmictrl_315Mhz

实际操作视频:
https://v.douyin.com/xVhKEkGhJS4/

补充内容 (2025-9-8 09:03):
成品软件做出来了,详见20楼

网友:
大牛啊。。。。。。。这是接管了该公司了

网友:
这玩意有成品买吗?看着不错的样子

网友:
牛啊。先做个标记。当年学的单片机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牛啊,这能承接小区改造项目了

网友:
软硬自如,厉害。

网友:
小米手机自带红外真有用

网友A:
串口屏是什么的?什么叫神秘魔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屏是什么的?什么叫神秘魔控

一款可以直接可以跑app的串口屏,可以百度下“神秘魔控”

网友B:
智能家居,根本没有什么智能嘛,能遥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家居,根本没有什么智能嘛,能遥控而已

坐在电脑前,工作到晚上光线变暗,大喊一声“打开书房灯”,就开灯,懒得起身去墙上按开关,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C:
之前看到的一个app,加了设备网关就很齐全,可惜倒闭了,只能局域网使用,app测试只能在安卓7 64位使用,天猫精灵红外遥控器可惜一个只能带5个设备

网友:
很多都是公司倒闭,剩一个APP的二维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看到的一个app,加了设备网关就很齐全,可惜倒闭了,只能局域网使用,app测试只能在安卓7 64位使用, ...

这又是一个大方案,现在需要的时候百元左右的小方案,而且不能依赖特有的服务器;大方案太依赖服务商,一旦倒闭就没辙

网友D:
开发商智能家居竟然用小众公司的产品,真羡慕你们软硬兼顾的大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发商智能家居竟然用小众公司的产品,真羡慕你们软硬兼顾的大神呀

很多搞智能家居的公司就几个人,因为都是现成的芯片方案,只是做一个整合,而且生产可以外包,施工队可以外聘,主要的问题是和地产公司签署的合同没有收年服务费,就是说物业费中没有这一个收费项目,因此对于智能家居的公司来说,就是一次性买卖,大多数按照合同,服务器开5年,然后就倒闭撤退了,这也是这么多智能家居公司频繁倒闭的原因之一

网友:
个人很少能用得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搞智能家居的公司就几个人,因为都是现成的芯片方案,只是做一个整合,而且生产可以外包,施工队可以 ...

网上10年前有个20大智能家居公司列表。

不知道现在现在骗了多少人?广州,深圳多,

楼主:
成品软件做出来了:

源码工程文件:

全部的视频演示:
https://www.douyin.com/video/7546464202178678076

网友:
这个主动权就在自己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