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被雷击坏的小米12v电源适配器(A535-120100W-CN1)

楼主(2025-08-24):
前几天下雨打雷,突然把路由器跟路由器电源击坏了,拆开看看哪里出问题了,刚用半年的小米路由器阵亡了,不说了都是泪!

试了下塑料有些软,用刀子延缝隙划了几下,用起子无损拆开,经查2a保险烧,整流器坏了,后来换后还是不行可能电源芯片也挂了,现在也没芯片,暂时先不修了

楼主:
站个楼啊!这是阵亡路由器

3000t没有看到烧毁的痕迹,电压也都有,暂时不知哪里有问题了,没有无线,复位不行,红灯亮过会儿闪一下,电流100--300左右反复重启,像是进不去系统,网线连接电脑进不去后台,电脑能识别路由器,让输pin码,现在也不知道是啥码

网友A:
遇到过打雷把flash中的数据搞成乱码,编程器刷回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打雷把flash中的数据搞成乱码,编程器刷回来的

那是人家雷神千里之外用尽办法给人类传输的高科技文明,就保存在那颗Flash芯片里的,被维修师给搞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人家雷神千里之外用尽办法给人类传输的高科技文明,就保存在那颗Flash芯片里的,被维修师给搞没了。 ...

你还真别不信!艾泰A655W,8Mflash,读取完全乱码,开头部分uboot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真别不信!艾泰A655W,8Mflash,读取完全乱码,开头部分uboot都没了

明显电流上不去,一直在100-300左右徘徊,我也怀疑是系统出了问题,板子明显没有烧坏痕迹,输入电源防静电管子击穿了

网友:
意思就是想拆。

网友:
男人怎么能到一半说不行

网友C:
外壳开得不错,基本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开得不错,基本无损。

捡漏了可能我的这个,焊接的不结实

网友D:
电源与路由器都坏了

网友:
这电源还修个啥啊,机顶盒光锚这些不都是12V的么,随便找一个插上就行...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与路由器都坏了

路由器灯亮进不去系统,反复重启,准备用编程器刷机试下

网友:
  垃圾电源  直接扔了 ,

  很多奇奇怪怪毛病 都是电源不行 ……

网友:
估计是哪个要飞升的大神在临走之前想帮你的路由器做个固件升级,好让你体会一下飞一般的感受,结果没刷好……

网友:
试试修修看嘛~

网友:
里面怎么打这么多的胶

网友:
打雷时切记电子产品要断开电源

网友:
只是受到轻微的雷击。

网友:
刚用半年的话,还可以找售后保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