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准备买个手机请推荐:红米14PRO、荣耀GT,暂时看了这二款

楼主:
准备买个手机请推荐.因红米K40通病CPU虚焊不要了. 一直是米粉,想用一下荣耀GT,看看怎样.应该是安卓系统吧.

我不玩游戏只 玩 抖音 看看视频泡泡论坛,要求不高,
一、红米14PRO
二、荣耀 GT     应该是安卓系统吧.
暂时看了这二款.
望各位推荐,谢谢.

网友A:
我也在用K40,修修不贵的话,还是修一下吧。
日常使用一点问题都没有。也是刷刷网页看看新闻看看书。
其实你还可以看看红米的K80

网友:
农产品note 15 出来4种, ……广告  / 不是广告 / 是不是广告

网友:
上IPHONE,不接受反驳。

网友:
我淘的二手VIVO T1,把广告都关了感觉用着还过得去...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用K40,修修不贵的话,还是修一下吧。
日常使用一点问题都没有。也是刷刷网页看看新闻看看书。
其实你 ...

K80的音量太操蛋了,设好每个软件的音量重启一下,发现音量刻度条是调下来了,但实际音量却是系统默认的,只能重新拉一次,还有就是用耳机的话把音量设最大,用一段时间会自动调小

网友:
荣耀GT吧,或者IQOO NEO 10,两个价格配置差不多,EMUI和烂橘子喜欢哪个选哪个。小米去买车都不买手机

网友:
看中的这二款价多少?

网友:
买小米?而且还是红米?

我建议还是买荣耀G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小米?而且还是红米?

我建议还是买荣耀GT。

我一般搜索手机型号通病 ,      荣耀GT 有不少,.当然红米note14pro也有不少.但不太重要.所以已经拍下了
红米note14pro,因为K40坏了现在在用 备用机红米note9pro,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备用机.
今天抢到了政府补贴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