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LBP2900激光打印机U口通病,哪些大师能指点一下

楼主(2025-08-24):
目前有大量的LBP2900激光打印机故障机,通病都是与电脑无法连接,
排除U口接触不良的因素,大多是驱动板上的U口出了问题。
通常的方法是换二手的原装驱动板,但价格很贵。

如果换国产的新板,据说很容易出问题,所以一般不主张。

网上有大师能修好这种通病的驱动板,估计不是很麻烦。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你说的通病。

网友A:
维护单位2台都是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护单位2台都是换板

是的,一般都是换板,且换二手机器的板

网友:
不知道在说啥...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网友:
有这通病?搓纸轮离合海绵就是通病

我家的2900十几年了没这个问题

网友:
用了差不多10年了,真没有见过你说的通病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形

网友:
这个真不是通病,U口不识别是电路或芯片故障

网友:
2900的打印很不错,我公司有100多台,好像没有出现楼主说的这种情况。考虑一下检查电源,是否接地良好。

网友:
有几台没见楼主的情况,都用了N年了

网友:
接触过好几台,没碰到过连接不上的问题

网友:
公司有几台2900,但未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B:
是接口芯片问题还是接口本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接口芯片问题还是接口本身问题?

插座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这已经确定过了

网友:
办公室十几年的2900换过离合器,没撕掉海绵,直接在上面贴透明胶带,只要不发粘就行。但从未遇到楼主的问题

网友C:
u口要坏也外因或人为的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u口要坏也外因或人为的造成的

这个不大清楚,就我接触过2900坏机,除了机械问题外,基本上都是这个U口坏,导致电脑认不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