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品胜折叠直插式移动电源AC02(充电器)PISEN LS-DY236

楼主:
PISEN QUICK自带双线二合一折叠直插式移动电源(充电器)苹果线没输出,拆开看一下。原来以为是插头问题,最后发现是输出线中间断了,找了一根差不多的扁带线接驳上去完美修复!

正反面都是卡扣设计,卡扣一点单薄,没能无损拆开

开始以为是卡扣断了,后面发现是压住固定两根输出线的

充电宝电路板,一个USB口,一个Type C口,另外还有一条C口输出线和苹果输出线

C口输出线好像带识别线,绿色那条就是识别线

充电宝电路板背面

旁边那个大八脚芯片看不到型号

电源板背面

电源板正面

原本以为是插头缺了两个脚导致没有输出,结果是输出线中间断了,厂家省掉那两个引脚也是无语了!

网友:
移动电源电路看上去不错,做工用料上乘,48P的主控显眼。

网友:
这种220v直入的充电宝还真不多见

网友:
品胜的东西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
移动电源电路看上去不错

网友:
品胜的产品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品胜的产品不错

网友:
用料看上去不错,还带3c认证的。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这种带线产品就是容易损线

网友:
输出线正常比较容易坏

网友:
隐藏线缆设计不错

网友:
做工用料上乘

网友:
直接市电输入,这品胜充电宝有点牛

网友:
用料做工都还行

网友:
高手啊,电池没有被穿包。

网友:
内置220V电源的移动电源,少见。

网友A:
线材中间断的还真不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材中间断的还真不多见

经常使用收纳导致内部折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