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第一次diy法拉电容点焊机终于完成了

楼主(2025-08-24):
原来的电池点焊机不给力,只能点0.12的镀镍钢带。
看到法拉电容点焊效果不错,比变压器轻便也不跳闸
查了很多资料,终于下手了

物料清单

整体外观

两串拆机电容,0.15毫欧内阻,晃动有水声
第一次把玩也不知道在正常不正常

坑多多99档点焊板,原来的黄铜条内阻有2毫欧,
换紫铜后降了一半

8mm实心铜棒

0.12镀镍钢带叠加0.1紫铜10档点焊效果

点6个点有5个破洞

两根点焊线总共一米,如果短点会更好,总体内阻越低越好
15档点焊效果

网友A:
用得不多也是尘封N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得不多也是尘封N久

还有3块电动工具电池没组装,买了70节10c18650

网友B:
电焊机?  怎么烧这么黑

网友:
这电容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焊机?  怎么烧这么黑

焊1860镍片的,不是电焊机

网友:
不错,看来点0.2紫铜没问题

楼主:
直径60,拆机淘汰的,要是新的放电电流3ka

网友C:
行,比我买的成品牛X。歌凌德801D都点不了铜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比我买的成品牛X。歌凌德801D都点不了铜带。

你这款可以0.3的镀镍钢带,应该可以的,不要直接点铜,会炸管

网友D:
这个99档的点焊板好象有说明,点焊的线长度,使用的电池容量都有要求,线太短,容量太大,应该是负载内阻太低,电流大会炸管的

网友:
做工很漂亮的

网友E:
电容又降价了吗?我买的时候要35一个,有个标价25的,客服根本不鸟人。就没买他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99档的点焊板好象有说明,点焊的线长度,使用的电池容量都有要求,线太短,容量太大,应该是负载内阻太 ...

炸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又降价了吗?我买的时候要35一个,有个标价25的,客服根本不鸟人。就没买他的了 ...

拍卖来的,好的,日期新的一对70以上。我这个电容不好,买回来一看日期10年前的,经测试也能用用

网友F:
能看出来那个MOS用的什么型号吗?

网友:
不错,还在犹豫是整一个变压器的还是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看出来那个MOS用的什么型号吗?

g013n04,40v,354a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又降价了吗?我买的时候要35一个,有个标价25的,客服根本不鸟人。就没买他的了 ...

你的晃动有没有水声,我这个有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