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淘金币兑红包 ¥1.6 无门槛的没有了吗

楼主:
还是我的号黑了?现在变成满 3-1.5 的了,
你们的变没变?
不能薅零配件了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都是一样的,没有几天是1.61-1.6的,一下就变成了3-1.5

网友A:
每天10点的淘金币换红包我都没换到过,点进去就提示没了...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网友B:
是的,不好撸了,福气红包连1块也限额了,2块更是直接没看到什么时候放出来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天10点的淘金币换红包我都没换到过,点进去就提示没了...

需要卡着点点进去,一般都是几秒内抢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好撸了,福气红包连1块也限额了,2块更是直接没看到什么时候放出来过 ...

福气红包是天猫那个么?
2元的我这是晚8点,1元的是上午10点零3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福气红包是天猫那个么?
2元的我这是晚8点,1元的是上午10点零3分。

原来如此,以前都是10点就放的,而且会提前一点比如9点57就放,看来改时间了,不过2块的也限额了,每个月只能兑10个

网友:
玩不起就是这样了

网友:
教你一个笨办法,一段时间不用❌包,买东西

网友:
你秒杀红包还有1块5,我这只有0.6了。
还有天猫小黑盒 开盒有喜我好几天没开出红包了

网友D:
没有了,都是20-2,10-1左右的,最好的时候是5-2左右的,以前1.51-1.5那种彻底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以前都是10点就放的,而且会提前一点比如9点57就放,看来改时间了,不过2块的也限额了,每个月 ...

原来是限额了,上个月2块的我不好兑了,我以为黑号了呢。
反正我50、100的一直显示啥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限额了,上个月2块的我不好兑了,我以为黑号了呢。
反正我50、100的一直显示啥错误。 ...

5块10块及以上的就别想了,从来没兑成功过,点进去就报太热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了,都是20-2,10-1左右的,最好的时候是5-2左右的,以前1.51-1.5那种彻底没有了 ...

看碟下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卡着点点进去,一般都是几秒内抢完

试过了,卡点进去也不行,看着有点进去抢不到,一刷新就没了...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网友:
好久没有好红包了

网友:
后台想让你换,就有,不想让你换,就说已换完。

网友:
早就黑了,红包是有1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