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晚上开灯不稳定,床下人体感应灯带拆解

楼主(2025-08-24):
从淘宝上买的床下人体感应灯带,带光控,只有晚上亮。
进行实测,晚上房间开灯时,稍微转下方向或者人体遮挡光,灯就会感应人体亮了,很不稳定。
在楼道或者人来往频率少的地方还好,在室内有人来往就不好了,误触1~2次也感觉不对劲。
对其进行了拆解,测其晚上开灯时的电阻,大约20K左右,所以起了换个光敏电阻的想法。

换了个开灯时l0k以内的光敏电阻,稍微好了一点,但仍然不稳定,晚上开灯稍微一遮挡,就容易误触发。
经过查资料和分析,发现这个电路是单电压节点触发,通过光敏电阻与另一个电阻串联,分压给芯片的8脚,
超过或者低于触发电压,来控制芯片是否工作。而光敏电阻在晚上开灯时,动态变化较大,使8脚的分得电压
在触发点上下振荡,导致经常误触发。下步准备接入斯密特触发器,就有上下2个触发电压,中间就有一个缓
冲值,减少误触发的可能。

另外,请问大家有没有这个芯片DY3108 C2402s的资料,只找到LJ3405红外热释电处理芯片的资料,可以参考
这个芯片看下。

网友A:
哪天你下班回家看到卧室的灯一亮一灭,就知道有情况。

网友:
有个差不多的,质量一般般,电池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天你下班回家看到卧室的灯一亮一灭,就知道有情况。

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不错,不用dIy

网友:
这个不知道啊

楼主:
原理图有个地方画错了,可调电位器下方的红点是错的,这里没有相交

网友:
用时控开关加人体感应,只在夜晚工作,就算开灯也亮也耗不了多少电

网友:
拆都拆了,建议老铁改制成深遂冷蓝光,超有情境哈;或是改成七彩闪,嘿嘿,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天你下班回家看到卧室的灯一亮一灭,就知道有情况。

你成功把我逗笑了~

网友:
调整下角度可以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成功把我逗笑了~

你笑了,楼主哭了。

网友C:
啥使用场景?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买一个新的吧。

网友D:
床下灯?没搞明白,光感加红外感应?那对人体的就是红外,改光敏作用不会太大吧.还是要看一下红外感应如何降低一下敏感度,角度改变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床下灯?没搞明白,光感加红外感应?那对人体的就是红外,改光敏作用不会太大吧.还是要看一下红外感应如何降低 ...

光敏是第一道开关,晚上房间开灯时,不希望它亮,有人经过就容易误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使用场景?

房间起床小夜灯,走廊过道小夜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