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9807A蜂鸣器一直响,请教各位大神帮忙指导

楼主:
除了二极管档之外其他档位都响不停

网友A:
都20年的表了,换块黄皮子。

网友:
查电路图咯,
    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20年的表了,换块黄皮子。

问题是这块也是黄皮子啊

网友:
把喇叭屏蔽就行,粘个胶布就行,是不是接错档位了,

网友:
先检查三极管

网友:
查电路图咯,不复杂

网友:
控制蜂鸣器的三极管

网友:
自己看电路图修吧

网友:
有了电路图好查

网友:
如果其他方面没有问题把蜂鸣器的接线剪断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正常数字表二极管档位输出有2。8-3V电压,如果没有可能保护二极管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