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悬赏高手开发设计,类似于飞傲的那种小尾巴

楼主(2025-08-24):
分享点什么,我设计创意diy耳机改造,觉得音质非常的赞,沉醉于其中甚至热泪盈眶。怎么说呢,唱听起来有一种现场的那种感染力,而且音乐非常的活泼。
但是缺少一些增加推力改善低音的小设备。想着那种不一样的那种微型的耳放非常的好。我看过有一个高手,采用的飞利浦的什么重低音的,就是那种体积太大了不方便携带,有没有高手设计一种类似于飞傲的这种耳放。
初步设想是这样的,我出个几万块钱,然后开模具造出来,先尝试一下,初期不宜投入太多。

或者有什么音响工厂,如果有什么库存的音响。我可以刻上自己认证的,类似于什么杜比认证之类的,我打上自己的标志。可以oem的odm之类的,我可以下订单。或者我去1688上面找?
大家觉得现在大环境下听音乐的人会多吗?

网友:
前面的问题回答不了,那就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会,对于喜爱音乐的人,音乐就像食物和水一样,生活必需品。

网友:
对音质有追求的人来说  耳机  只要是一副好耳机  能逼真还原声音即可,

扯耳放干什么?  好的音频电路  不会是简单的几只元件

网友:
早知道还是原道

网友:
欣赏音乐不能被器材牵着鼻子。如果可能的话,多听听不同现场的音乐就知道了,器材出来的都是修饰的

网友:
早年的蓝牙音频适配器不就是你最需要的么?有电池,有推力,有无线/有线互换和连接能力,还能节约重量

个人不建议长期沉迷耳机,我已经不可逆听损了,左耳一直耳鸣,差不多十二年了有

网友:
有想法。老板一出,论坛的高手们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
现在能听音乐的都是闲人

网友:
都在使用蓝牙系统,带尾巴的不多了。

网友:
高手开发设计

网友:
热泪盈眶有画面了

楼主:
刚才用过diy改造的蓝牙耳机听了一遍周杰伦的2007世界巡回演唱会。那现场各种海啸般的欢呼声,各种余音绕梁,让我这个大叔。感动的热泪盈眶。我这个耳机只是10元钱买来的40mm,加上蓝牙模块。成本在50块。昨天去苹果店摸了苹果6000元耳机,发现造型比较精致,但是不让听,不能够对比我这个耳机的区别。

网友:
什么耳机改造的,贴来看看,有没有可能是蓝牙模块比较强大

网友:
HiFi解码小尾巴多了去了,魅族HiFi解码耳放,艾巴索DC02等等,这些几十块钱就能极大提升音质,推荐咸鱼入手几个试听一下,认准解码芯片比如CS43131, CS43198等等,自己做的话成本偏高,CX31993这种有个人定制,但不一定卖得掉

网友:
啥也不如有个铁电的喇叭,小尾巴只是附属,真正的好事通讯,解码,喇叭,共鸣腔,缺一不可。当然电池也需要优化,尤其外观尺寸啥的很重要

网友:
我是不知道那种小尾巴有啥用,我用的索尼ZX300播放器,个人觉得也就比手机强一点。那一小坨东西能有多大效果,我不置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