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固态硬盘优化神器 Abelssoft SSD Fresh

楼主(2025-08-24):
最近的补丁问题吓得瑟瑟发抖,找个软件优化下

Abelssoft SSD Fresh ( Plus )是一款专为固态硬盘(SSD)设计的优化工具,旨在通过减少写入操作、优化系统设置等方式延长硬盘寿命并提升性能。以下是其核心功能:

核心功能
‌减少写入操作‌:通过禁用 Windows碎片整理 、 预取功能 、 启动文件碎片整理 等操作,减少对SSD的写入次数,延长使用寿命。 ‌
‌优化系统设置‌:关闭 事件日志 、 短名称创建 等系统功能,降低写入负载。 ‌
‌实时监控‌:提供 SMART数据 分析,实时监测硬盘健康状态。 ‌
性能优化
提升读写速度:通过智能碎片整理和优化设置,显著加快系统启动和文件加载速度。 ‌
增强稳定性:检测并修复潜在磁盘错误,减少系统崩溃风险。 ‌

网友:
固态硬盘优化神器 Abelssoft SSD Fresh

网友:
完全没必要,这类优化早就集成在主控里了,这次补丁引起的硬盘宕机完全是因为短期内大量读写导致主控一直处于忙状态,等数据请求处理完了就没事了其实

网友A:
这类工具感觉都是占位的,实际作用几乎没有,,,,SSD在厂家设计就要想方设法延寿

网友:
从来没有去关注过ssd的优化问题,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家用很少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工具感觉都是占位的,实际作用几乎没有,,,,SSD在厂家设计就要想方设法延寿 ...

说的到位。
其实我就是来刷分的。

网友:
昨天把win10 的自动更新功能彻底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工具感觉都是占位的,实际作用几乎没有,,,,SSD在厂家设计就要想方设法延寿 ...

说的是,现在的工程师感觉问题还是比较全面的

网友:
如果要优化,我还是相信原厂的工具,毕竟他们的工程师才最了解自家的产品

网友:
感谢分享,下载试一试。

网友:
感谢LZ分享工具,下载试一试。

网友:
这款软件我感觉有一定的作用。

网友:
没有关注过ssd的优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