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漏电的爱仕达真空电热水壶拆修(ASD AW-S15Z803)

楼主:
某天加热时突然跳闸,测量火线对地电阻几百k。
拆开,底部火线与底座接口模块有些黑。拆开手柄,孤立火线,仍然有几百k对地电阻,没看出哪里有破损,估计是反复潮湿烘干电解质沉积爬电,
将红线热风烘干(其实先用水洗一洗就更好了),接口旁边用704涂了2cm,再测电阻就在20多m。
控制板挺奇特,两个按键是并联,为了防止失效?控制板连线是2根,同时起到点亮指示灯和传输开关信号的作用。

网友:
漏电了还用啊。

网友:
功率适中,底座不锈钢圆环接触的地方可以用砂布打磨下,接触电阻发热会小点

网友:
做工用料上乘

网友:
  电着 就是真爱 ……

网友:
又可以用3年。

网友:
居然还有线路板,比机械温控的高级

网友:
复杂的手柄,难看的704胶。

网友:
小心点用,胶受潮了后也爬电。

网友:
有可能是水加的太满造成的

网友:
内部看着还挺复杂,内胆有真空夹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