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为什么我这里打开网页那么慢?用的是移动的网络

楼主(2025-08-24):
用的是移动的网络,打开其它网页都很快,就是数码之家比较慢,河南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早晨五六点的时候倒是比较快一些。

网友:
一样的,论坛经常都是这样。

网友:
一样,移动网络,有图就慢

网友:
我联通的,图打开就是很慢,这两天还好点了

网友A:
我这边也是,刚换的1000M移动网络打开网站很慢,比以前的200M电信慢多了,是移动的锅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也是,刚换的1000M移动网络打开网站很慢,比以前的200M电信慢多了,是移动的锅吗? ...

我家的宽带也是移动,卡得一塌糊涂。
昨天在家测网速,家里的200M宽带,只能测出70M左右。怀疑是多年前设置的四芯网线的问题,临时拉了一条8芯Cat6网线测试,同样的情况下,测速达400M以上;
一生气,将网线换了,再测速,网速在300M附近。
然而,访问咱论坛,涛声依旧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宽带也是移动,卡得一塌糊涂。
昨天在家测网速,家里的200M宽带,只能测出70M左右。怀疑是多年前设 ...

已经证实了,是移动宽带的问题,现在在办公室用电信几百人共享的网络都比家里独享的1000M移动宽带访问本网站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