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D建模好难

楼主:
据说是最简单的123D软件,我搞了半天,光轴跟支架怎么也对不齐装不上,有什么窍门吗?

楼主:
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精确的参数可以设定,比如零件和底板之间的距离,只能靠眼睛观察,不能精确设置,这就很不好搞了

网友A:
看样子,您的3d零件建模已经很熟练了,现在面临的是装配的问题,没用过123d软件,sw里装配体的配合就有很多参数,比如面、边线、圆心等的配合,可以仔细找找,靠眼睛是不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您的3d零件建模已经很熟练了,现在面临的是装配的问题,没用过123d软件,sw里装配体的配合就有很多 ...

我不会画零件,网上下载的零件模型直接导入的。。。

网友:
还是sw吧
精确建模和组装

网友:
换sw吧,容易上手

网友B:
非参数建模不建议学精,那种就是做外观、做概念、做效果图的。你这个设计目的日后是要打印出来或者CNC的,不适合

网友:
不错,做得很好。

网友:
看回复都是推荐 sw 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参数建模不建议学精,那种就是做外观、做概念、做效果图的。你这个设计目的日后是要打印出来或者CNC的, ...

估计就是做做效果图可以,CNC就别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就是做做效果图可以,CNC就别想了

效果图整好了,下一步CNC,先弄一个管箍。

网友D:
“没有精确的参数可以设定,比如零件和底板之间的距离,只能靠眼睛观察,不能精确设置”,我不信,目测那根横着的圆柱不水平,所以对不上应该是正常的...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精确的参数可以设定,比如零件和底板之间的距离,只能靠眼睛观察,不能精确设置”,我不信,目测那根 ...

可能是我不会弄,这个软件搞装配太费劲了,不是这里歪就是那里歪,好不容易光轴和支架搞准了,滑块又歪了调不正,打算换你说的犀牛试试了

网友:
catia 是最专业的

网友:
整这些软件又是浪费时间    不如手电钻打打洞   练练手

贴片机是轻载,如果造铸铁重型雕刻机床   学学载荷分析软件倒还真有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