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最大功率追踪MPPT系列MC2430N10太阳能控制器无输出

楼主:
最大功率追踪MPPT系列MC2430N10太阳能控制器无输出,三个指示灯全不亮,大伙给看看是哪出的问题

里面灌了胶,弄了半天才打开

反面如下

用热成像仪看了下只有这个像三端稳压的芯片有温度,太阳能端接入26伏电压后,输入端有25伏,输出端2伏,是它有问题吗?刮了半天也看不清型号

网友:
路过~帮顶,这做工还不错

网友:
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Q7,看起来像pnp管。拆除,直接给后级供电试试

网友:
这做工还不错

网友:
注胶能清理这么干净牛

网友:
接上电池不亮先检查 单片机的供电  检查降压部分  另外那个红色胶受潮会腐蚀芯片元件脚   加热可以降低灌封环氧树脂的强度以便于拆修

网友:
做工可以,有胶防水。

网友:
描下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