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各位线上指导,欢迎大家来讨论!技嘉h81 ds2,打算挂bt。

楼主:
最近入手了一块技嘉h81 ds2,打算挂bt。一开始时插了一张小黄鱼买的sas控制卡,然后因为路由器固件bug太多,高并发会掉无线驱动导致进入恢复模式,就先关机吃灰了一星期。一星期以后,我又淘回一张技嘉GC-MSLZ2控制卡,迫不及die地插上开机,成功寄了,反复重启,加上之前淘到的华南x99 8m-t和最近淘的技嘉z97-hd3,好了现在手上有三块坏板了。请大家指导一下该怎么修吧

h81的症状如上所述,ai推断是控制卡冲突导致bios坏了,最小化配置,cmos都没用。我又偶然看到有人说短接1和8脚
可以进入备用bios,然后看到bios焊盘旁有两个洞,脑袋一热就短接了,然后bios芯片迸出了火花(我到底在干嘛)。然后我才注意到短接了1,5或者4,8脚(对角线),把b_ bios移至m_bios的位置故障依旧,我开始怀疑一开始就是桥炸了

x99的故障是通电不显示,供电应该都正常,无法关机,必须长按

z97有时候只装cpu内存能进bios,但只要接上硬盘故障就和x99一样

抱歉,时间来不及了,我下周再回来补充详细内容,请大伙姑且就这些信息推断一下吧

网友:
ai是个屁。还AI。

网友:
垃圾ai只是到处复制的,和百度知道,爱问知识人这些一样,同一个问题同一个答案不管对不对几个网站都是一字不落的复制粘贴,连符号都一样,这种垃圾回答要了何用?滥竽充数

不装硬盘能进bios再试试能不能进pe,能进就换别的带系统的硬盘,开机后需要长按才能关机大概率是硬盘未就绪或者进去后因为硬盘坏快导致死机蓝屏,接上显示器就能知道,硬盘未就绪可能卡logo

网友:
都迸火花了还有救啊,直接去再淘块二手的吧...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网友:
1、现在的AI就是个笑话
2、控制卡不可能冲突或者导致主板烧毁,除非你裸机搭平台,板卡倾斜导致PCI-E通道所链接的主板/板卡芯片烧毁
3、平台买新不买旧,实在预算不高就用J1900之类功耗只有10W的全集成平台,能耗比很高,下个BT够用,我都拿来当桌面用了,咸鱼整个完好的J1900板子平均50包邮,昨天刚看的价格
4、BIOS喷火基本没救,丢咸鱼吧,板U分开卖能多回点本
5、SAS卡不适合组NAS,直通也不适合,因为这个属于矿渣,在服务器环境已经被锻炼过了,加上本身温度和功耗实在太高,买到手能长期工作的卡不多,建议直接上SATA3扩展卡,然后用端口倍增器去扩展接口数量,机械盘反正是跑不满PCI-E带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