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哪些芯片的收音机芯片音质好,tea5711与,ta8127哪个音质好点?

楼主:
最近玩收音机,追求的是能达到以前的高音质,想问一下大神们,哪些芯片的收音机芯片音质好,tea5711与,ta8127哪个音质好点?

网友:
要音质,买个18手索尼单电池收音机随身听,已经停产20年的了,国产也没追上。

网友:
不懂,进来看看。

网友:
各买一个,对比啊。

网友A:
什么牌子收音机?音质方面不是说光用高级芯片就能出好声音,音质与很多方面都有关,特别是收音机,高低放解码器等等,还有电路布局,零配件质量等等。

网友:
小日子的不错,个人感觉没必要

网友:
现在收音机没什么好听

网友:
TEA和LA的差不多音色,都是声音发尖,用纸盆喇叭听它会比较悦耳,用耳塞听就耳朵难受,TA的较中性,低频中频高频都比较均衡,但是只有一级中放,灵敏度不高,索尼一些低端运动随身听喜欢用它自己的CXA1238,中高端喜欢用TA,高频后面经常加有一级中放。索尼自己的CXA1238中高频偏弱,属于柔弱无力那种类型,如果耳机对应的话反而好听。

网友:
都是卖药广告,哈哈哈

网友:
索尼的CX20029芯片好像性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收音机?音质方面不是说光用高级芯片就能出好声音,音质与很多方面都有关,特别是收音机,高低放解 ...

赞同!与喇叭关系也很大!

网友:
收音频道都没有几人了。哈哈。

网友:
nano6的调频收音机很不错的说!

网友:
收音机是曾经很美好的情怀,现在可玩的东西太多,一般情况顾不上玩收音机了。

网友:
我在20年前曾经把珠江PR845收音机的主板拆出来,重新设计主板,改造成FM波段是立体声,用过TEA5711和TA8122,功放是CXA1622M,音质TA8122好一点,灵敏度TEA5711高一点,但差别不大。

网友:
挺喜欢听FM的,现在基本听网络收音机,就听个响

网友:
收音机和磁带我只服爱华

网友:
收音机没什么好听

网友:
小日子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