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条不省心的电源线材

楼主:
       前两天去朋友公司玩,看到他工程台子上有一捆RVB红黑电源线,我正好有需要,向朋友要了2-3米左右回来,说是1.5平方的线。

  今天拿出来焊接鳄鱼夹,发现线很不得劲,感觉线材质量很差,用烙铁怎么焊接,剥开的铜线上锡不成坨,反正铜线上上锡很不好的感觉。

      把烙铁温度调到400℃都不怎么上锡。不管怎么加锡都不怎么粘锡,烫的越久,越不上锡,我估计是劣质线。

       很好奇这根线劣质到什么程度,打算测试求证一番,正好手上有个明伟5V/60A开关电源和源创力电子负载仪,说干就干。
  手上源创力电子负载仪配套里面正好有一根线这种线,进行对比测试下,两头夹Y型端子的是不怎么粘锡的劣质线。
  两根线材按照一样长裁剪的,几乎是1:1的尺寸,两个头搞成不一样方便好区分,对比更有意义。

搭建的测试平台如下,左边是5V/60A的开关电源,右边是500W的源创力电子负载仪。

左边电源供电,通过今天焊接不上锡的导线跟右边的电子负载相连,打算测个5A电流,跟带鳄鱼夹的线对比下差异。

上面是把负载仪通上电后,空载电压是5.202V,预设5.0A电流,还没正式测试,只是设置好电流。

上面是测试数据,加5A负载,电压变成4.722V,相对空载电压,有0.48V压降,线材内阻大约在95.96毫欧,线材带载能力约90.7%。

再来测鳄鱼夹那根线进行比较。就是把线更改下,如下图,再来测试对比看看。

用同样的方法,设置电流5A的负载,测试数据对比数据如下:

同样空载电压是5.202V,同样是加5A负载,电压变成5.022V,相对空载电压,有0.18V压降,线材内阻大约在35.96毫欧,线材带载能力约96.5%。

对比下来,带鳄鱼夹的线材内阻更好,不管是压差,线材内阻,线材带载能力都要优于不上锡的线材。

各位铁子们,有何看法,说说如何避坑,不买到这种劣质线材。

网友:
可能遇到铜包铁线了

网友:
不是铝线就是铁线,不是纯铜的。

网友:
包铁应该焊接还是不错的啊,包铝确实焊接性很差.

网友:
就是材质不好。

网友:
本来想买点这种线用,在pdd上看了一圈,越看越恐怖,直接放弃了。

网友:
烫的越久越不上锡,都是线材问题

网友:
刮一刮吧,多数含铝

网友:
现在很多线全是垃圾级。

网友:
有内阻仪的话,打下内阻,马上就原形毕露了。
1个平方1米的无氧铜 内阻大概18毫欧。

网友:
看样子是好商品线。

网友:
这种两芯RVB,买品牌音箱线品质还是可以的,那种透明外皮的我经常买来接灯用

网友:
线芯刮一刮,吸一吸就原形毕露了。

网友:
这种劣质线材没有测试工具,不好从外观上判定。以前遇到过单股铜芯劣质线,外观看不出,上锡比较困难,放在潮湿环境,表面暴露的易变污。

网友:
买到正经线不容易

网友:
由于中国穷人太多了,生产好的东西,大家都消费不起,这才是中国山寨商品橫行的根本原因!

网友:
线材内阻大

网友:
刮一下线芯再上锡试试,如果根本上不了那就是镀铜层之下是铝合金的了,就算铁镀铜,刮掉后铁芯也能上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