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发一个SSD冷数据刷新工具ColDataRefresh,可以不进行格式化

楼主(2025-08-24):
ColDataRefresh SSD冷数据维护系统 v4.3
## 执行本程序 需要python3.12.0以上环境
- 首次执行v4.3.2版本记得 先运行install_dependencies.bat 安装所有依赖
- 首次执行原作者版本,先按照原作者版本要求安装依赖环境
智能检测固态硬盘的冷数据并解决冷数据掉速问题,带数据校验功能 English
  • 工具说明 https://aspnmy.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150638290?spm=1011.2415.3001.5331
  • 使用原作者版本可以从此处下载:https://github.com/infrost/ColDataRefresh.git
  • 使用v4.3版本从此处下载:Releases · aspnmy/ColDataRefresh
  • 什么是冷数据
    冷数据指存放在硬盘上且较长时间(如两年甚至更长)没有进行重新写入或者更新的数据,直观上以文件为单位,实际上反应到物理层面是文件对应的存储单元。通常,长时间存储在硬盘上的文档、视频、音乐、图片等静态资料都是冷数据,甚至操作系统、程序和游戏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只读取过却没有修改或者更新的任何文件都会在未来“成长为”冷数据(热更新或者增量更新现在已经很成熟,一般来讲系统、游戏、应用的更新只会更新需要修改的部分,不需要修改的部分不会动)。注意,冷数据的形成只和写入有关,与读取频次无关,一个文件即使经常读取但是不修改写入,一样有可能成为冷数据(这也是有人反应经常玩的游戏因为冷数据掉速导致加载变慢的原因)。
    冷数据会造成什么问题
    固态硬盘上的冷数据可能会造成读取速度变慢的情况,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无法读取。
    像三星的大部分固态硬盘固件会在空闲期间给冷数据进行移动以“加温”,但是部分厂商的固件不具备此功能。 这是本工具开发的原因。 注意:固态硬盘的Trim功能/硬盘碎片整理并不能缓解硬盘冷数据读取变慢的现象。
    怎么判断/解决我的硬盘出现冷数据读取掉速问题
    最简单的,找一个躺在你硬盘上很久(如两年以上)且没有修改过的文件,把它复制到其他硬盘上,观察复制速度是否下降了? 将该文件复制回来,该问题就解决了(因为文件变成“新”写入的了,不再是冷数据了)
    你也可以使用本工具,本工具会自动判断你的文件是否属于冷数据。
    本工具的特点/与 等工具的区别DiskFresh
    • DiskFresh也是为处理冷数据而设计的,但是DiskFresh是基于更加底层的磁盘层面进行全面的覆写。 其优点是更为彻底,缺点是刷新时间长,会刷新不必要的非冷数据区块,可能会缩减硬盘寿命,如果需要全盘刷新,会是更好的选择;本工具基于文件系统层面,仅重构检测到的冷数据,可以跳过不必要的文件,并且带有CRC快速校验保证文件安全,尤其适合只需要刷新部分文件(夹)中的冷数据的情形,安全快速,最大限度取得硬盘寿命消耗和性能的平衡点。 Sector(扇区)DiskFresh
    • 本工具支持保存文件刷新进度,你可以随时退出并在下次继续数据刷新的操作
    • 本工具开源。

补充内容 (2025-10-21 13:56):
更新v4.5.2版本,新增 全盘数据刷新(统一写入FF值)、全盘数据刷新(不丢数据)两个功能功能 方便再处理掉速SSD时可以直接选择全盘模式,而不等待扫描

补充内容 (2025-10-21 13:58):
Fix:修复了py文件编译成exe后由于系统中不存在py环境造成的闪退,程序运行的时候会先检测py环境及必须控件是否存在,通过检测才能进一步运行

网友A:
没太看明白,是不是长期不动的数据最好保持在机械盘上。

网友B:
图吧工具箱里自带冷数据刷新软件

网友:
tlc就是这样的,盘里的数据存储一年左右就要刷新冷数据,不然打卡软件有可能变慢卡壳,有的数据读取会慢甚至卡,qlc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吧工具箱里自带冷数据刷新软件

叫什么名字

网友C:
这个可以购买吗?

网友D:
长时间通电一次可不可以

网友E:
复制出来再写进去不是一样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复制出来再写进去不是一样效果吗

一样,但是你的 ssd 如果是个 2t 4t 的 那不是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购买吗?

不用啊 GitHub 上开源工具 自己下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时间通电一次可不可以

通电不能解决冷数据的问题

网友F:
下载的4.3版不值为何会闪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载的4.3版不值为何会闪退

需要python 3.12.3环境

网友:
这个可真是好东西啊

网友G:
冷备份,还是首选靠谱的HDD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冷备份,还是首选靠谱的HDD

这个软件不是做冷备份 这个是冷数据刷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明白,是不是长期不动的数据最好保持在机械盘上。

现在电脑最好  1比1 一个SSD 配1个机械盘

网友H:
冷数据保存还是以前老的机械硬盘吧,否则有得你哭的

楼主(2025-09-26):
引用 网友H:
冷数据保存还是以前老的机械硬盘吧,否则有得你哭的

冷数据不是冷备份 这个是SSD中一个特有概念 和SSD的芯片结构有关 ,它是指长期不使用的数据在SSD芯片区域未激活加电,处于读取超时掉速的一个状态,两个方法解决 一个就是全部拷贝到其他地方,然后把SSD全部格式化以后再重新拷贝回去。第二种就是多大容量的SSD硬盘通过冷数据刷新工具进行刷新。主流的刷新工具是全盘刷新,我分享的这个刷新工具是先扫描数据,判断是否要刷新,然后再刷新

网友:
还是之前带sata口的机子好 固态装系统 机械盘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