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不同存储深度时观察窄脉冲信号对比

楼主(2025-08-24):
用信号源产生一个频率为1KHz,占空比为0.1%的1us窄脉冲

示波器水平轴设置为2ms/格,存储深度设置为100K时,可以捕捉到正确幅值的脉冲信号

存储深度设置为10K时,无法正常捕捉脉冲信号,时有时无,有时是幅值偏低很多

因为此时的采样率只有250K,无法保证捕捉到小于4us的窄脉冲。对于1us的窄脉冲,自然是无能为力,要捕捉,只能将水平轴时间设置为更短

从上面的实测对比,可以看出,对于存储深度低的示波器,或将存储深度设置得比较少时,可能会出现无法捕捉某个时间段的窄脉冲。在选购和使用示波器时,需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好久不玩示波器了

网友:
存深越大的示波器一般也越贵,有些存深只有寥寥K级别的示波器也是一言难尽。

你的102CV有电池没?

网友:
有理有据,学习了

网友:
eds102v是著名的波形捕获率低机器。当时我的sds1102cnl坏了,换的这台到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实测确实如此,很快就卖了,这是eevblog论坛实测,注意,它落后国产同时代的ds1000e及sds1000c系列数个数量级。是数量级

Depending on the setting of the time base the screen refresh rate of the SDS7102 falls in the following ranges:

Acquire Length              Screen Refresh Rate
-----------------              -----------------------

1K                                 76.9 - 425.5 wfm/s
10K                               65.8 - 404.9 wfm/s
100K                             62.5 - 390.6 wfm/s
1M                                 40 - 288 wfm/s
10M                               10.5 - 80 wfm/s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 ... topicseen#msg245519

网友A:
10M储存深度下,每秒最多80个波形,假设工作在1G采样率下,就是能覆盖 80*10e6/1e9 = 80% 这是最好的情况

实际我记得他们测试是给一个长周期短脉冲,比如10秒一个脉冲,然后用普通触发,看多久示波器能捉到,有些示波器几分钟捉到,有些示波器一天一夜都捉不到。eds10x系列就是最离谱那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M储存深度下,每秒最多80个波形,假设工作在1G采样率下,就是能覆盖 80*10e6/1e9 = 0.8% 这是最好的情况
...

这种测试有随机性,要多测几次

网友B:
楼主把示波器当成了粗糙版逻辑分析仪,就像把弓弩当长枪。示波器不是这样用的。泰克最新的示波器也有20k的,远远少于国产几兆几十兆。但是价格贵出好几倍。

把示波器当逻辑分析仪是初学者最常见的错误。主要是不懂示波器用来干嘛。

网友:
现在的示波器储存深度不都是上M的嘛,高档些的还24M,除了手持示波器这类玩具都是64/128k,或者直接没有

网友:
学习一下,对示波器理解的不是太好

网友:
说得太多会触及个别利益,楼主要小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示波器当成了粗糙版逻辑分析仪,就像把弓弩当长枪。示波器不是这样用的。泰克最新的示波器也有20k的 ...

层主可以进一步解释解释
我觉得层主也许说得对。

原因如下:
之所以,我会贴出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7656-1-1.html ,是因为一个信号源,我发现总是多发一个毛刺脉冲,用702S可以准确捕捉到这个脉冲,然而反馈给信号源作者,信号源作者用他得示波器捉不到或者偶尔捉到。 所以我就用了 HDS2102S 来捉,发现居然不如 702S每次都能捉到。 后来和作者交流中,提议作者用逻辑分析仪来捉,然后作者就100%确定了这个毛刺。

这个毛刺用逻辑分析仪肯定可以很准确地捉到,我记得毛刺宽度是100us左右,当时用HDS2102S捕捉到后,放大这个毛刺波形,已失真。

所以层主说 把示波器当成逻辑分析仪来用, 意思就是层主很熟悉这类场景,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讲讲为什么这种场景下不适合用示波器,以及这种场景下硬要用示波器看需要什么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层主可以进一步解释解释
我觉得层主也许说得对。

回到你的问题,要捕捉毛刺肯定是示波器更合适。但是你必须正确设置示波器。此时示波器的带宽和采样率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存储深度。可以说2.5k存储深度也不会是瓶颈。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层主可以进一步解释解释
我觉得层主也许说得对。

带宽,采样率 ,存储深度  缺一不可,采样率这个不难理解,存储深度也很重要,尤其是偶发的毛刺,存储深度不够,较高的采样率下,一次只能抓取极短时间的波形,有可能每次都完美错过毛刺,存储深度足够大,可以在较高采样率下,一次抓取更长时间的波形,捕捉到毛刺的概率会高很多。还有一个就是触发方式,我记得用脉宽触发好像更好用,可惜,太低端示波器不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0M储存深度下,每秒最多80个波形,假设工作在1G采样率下,就是能覆盖 80*10e6/1e9 = 80% 这是最好的情况

...

手里的示波器,采样率1G,储存深度1M,号称波形刷新率200K。

采样率1G,存满1M点,要1ms,一秒充顶1000帧,远小于200K嘛。
是否应讲成「每判断一帧波形耗时5μs」,这样采样率1G、存满1M点、判断是否触发,共耗时1.005ms,实际波形刷新率是1s÷1.005ms=99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里的示波器,采样率1G,储存深度1M,号称波形刷新率200K。

采样率1G,存满1M点,要1ms,一秒充顶1000 ...

采样率不是固定的。不同时基采样率不同,但计算上是这样没错。很多示波器都有触发输出,这个是很直观的,只要有这个输出的,不存在“虚标”的问题,不断提高能触发信号的频率,直到触发输出饱和就知道了对应时基的波形捕捉率

网友:
泰克2.5k的示波器抓波形成功率远高于很多几十兆存储的示波器。

秘诀就是泰克用的自家设计的芯片,国产的只能去买,还要买最便宜的那种。

所以不管国产怎么吹嘘,到底还不如泰克好用。

网友:
国产示波器的芯片都是采购的,坏了都能买。泰克的一些自家设计,坏了只能拆机。这种专用芯片就是泰克示波器厉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