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助听器能用但无法充电求一个解决方案

楼主(2025-08-24):
大致情况是,固定红灯表示不能充电,闪灯表示正常。
开始我以为接触不良导致红灯,后来发现不是,用可调电源测试了下,是电流大的时候就红灯,我用可调电源将电流控制得很小,它就能闪灯了,但是否真的在充不知道。
我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在电阻在电池和主机之间,加一个小小的贴片电阻,实现充电电流的控制,但又保持正常电压输出?
多大的电阻能实现这个?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合适元件,注意得非常小的元件。

大家如果对这个没什么概念,用的电池就是最小的蓝牙耳机用的差不多,25MAH左右容量,3.6V左右的。

网友A:
正常不都是红灯表示充电,绿灯蓝灯表示充满吗

网友B:
充电电流控制不是充电模块的工作么?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不都是红灯表示充电,绿灯蓝灯表示充满吗

助听器来说,是闪灯充电,闪不同颜色(包括红色)代表不同电量。红灯固定不动就代表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流控制不是充电模块的工作么?

是的,但我不可能有能力芯片级维修它的充电电路啊
现在情况就是电流过大了,什么原因导致的电流过大不知道,反正他的控制电路发现电流过大就红灯不动。
所以我想试试减少他电流看行不行。
另外电池是正常的,新电。

网友:
这东西不好说,反正我是来看的。

网友C:
原充电器呢?也许是专用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充电器呢?也许是专用充电器

充电器就随便手机充电器就行,基本上跟原装不原装关系不大,原来一直都正常的。

楼主:
各位懂电路的大佬有没有概念大概多大的电阻能达到要求,也许不能做到准确,至少有个范围缩小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懂电路的大佬有没有概念大概多大的电阻能达到要求,也许不能做到准确,至少有个范围缩小一下。 ...

接个可调电位器试下不就知道大概阻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个可调电位器试下不就知道大概阻值了

拉条线出来相当麻烦,那玩意很小的,当然没其他方法的话你的方法也许可以一试。
我是想知道个范围然后换几个测试一下
或者换个问题问,这种情况,或者说差不多的蓝牙耳机,用上面我说的约25MAH大约8毫米直径的3.6V电池的,用大概多大电阻会降压在0.5V之内?然后我再用范围内的电阻去测电流看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E:
充电电流是变化的,开始大,慢慢减小,串联电阻只会减小静态电流,应该对充电没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电流是变化的,开始大,慢慢减小,串联电阻只会减小静态电流,应该对充电没有作用。 ...

只要控制到开始时的电流在要求范围内就可以了。
也所以,前面我没说,它现在有时电池电量高的时候是有可能能充的,因为当时电流小了。但电量低的时候怎么弄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