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JOY L3000(Lii-500)外接放电模块

楼主(2025-08-24):
前段时间测试电池,把电池都充满了,不利于储存,新买的电池到手电压3.9几,尝试给XB7608供电加个下拉电阻,先单个锂电测试,电阻为1.5k,结果可行,然后把L3000改了,串联二极管有压降,电阻改为2k。指示灯太亮,贴了三层纸胶带。

网友:
终于下手了

网友:
这个创意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拉低保护芯片的供电(监测)电压,让它在预设的电压(电池储存)提前截止。用L3000只是利用下它的四槽加隔离二极管。

楼主:
今天试了下,外接放电模块,影响原机充电(电池接入和断开检测)。

网友:
NICJOY L3000是多功能充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