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小新Air 14ITL 2021款笔记本二修机不充电-多颗元件损坏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5-08-25):
深圳美女寄修一台联想小新Air 14ITL笔记本电脑到我四川广安家乡来维修,收到后检测确实插充电器没反应,右下角电池充电闪电标没有出来

再来看看我与美女的沟通记录,说拿去修放了一个星期没修好,当时沟通时我在重庆(LP娘家里),广安家里是有维修工具的,手机电脑主板均可以维修

故障确定后就准备拆机

特写下此笔记本后盖有文字处,型号清晰可见

拆下D壳后盖后,电脑内部就展现出来了,右下角转轴处好象少了一颗螺丝,暂忽略它

要拆下主板,需要先把此转轴上的螺丝拆掉抬起来,看起来不太干净,毕竟是修过的

拆下主板,看看正反面,不对,主板反面应该有一大块贴纸的,不用想被别人撕掉后没有贴回去

逐一在显微镜下观察下,发现多处维修痕迹,上面全是焊油脏得很

充电tpye C口也被高温吹熔了

清洗下所有脏污处,PD快充IC也清洗干净看看型号为TPS65994AD,看起来是被动过的,不知是换过还是重植过锡重焊过?

单板先再插充电器看看电压,测试有电压过来,约6V,正常PD充电电压应为19~20V

先准备把type C口换上新的

快克862直风枪拆下板上的C口

处理好焊盘

准备焊接新的C口

引脚焊盘上先上锡,要均匀

type C口引脚上也要均匀上少许锡

热风枪低温慢吹焊接C口,不然太高温度会吹熔塑胶

风枪焊接完成后,几个固定脚需要用烙铁焊好,清洗干净焊油

PD快充IC被动过,它也是易损件,准备换上新的

拆下原板上的IC,BGA封装的芯片

清洗干净焊盘位的焊油

新的PD IC来个特写

焊上新的TPS65994AD PD快充IC

清洗干净后装机壳中装上电池插电测试电压为5V,仍然无升压当然也无法充电

拆下主板继续检测,此机不是那么简单就能修好的(毕竟被别人撸过)
测试到DT16第5脚异常有短路

拆下DT16元件,再测试主板上位置无穷大了,证明是DT16元件短路损坏

验证下这个小元件,其实它是ESD二极管(TVS管),确实是它损坏了,阻值为0

看看点位图及原理图,也不知道原理图准不准确,反正是供参考的,根据原理图不难看出CC1 CC2都有连接在其中,如DT16异常必然引起充电问题

准备更换DT16

焊好DT16 TVS管后测试第5脚阻值恢复正常

单板插电测试后仍然为5V无PD升压,还得继续排查故障,测得DT7第4脚阻值异常偏小,同时不难看出上面烧了个洞

准备换新的DT7,它也是一个DFN2510封装的TVS管(ESD二极管)

焊接好后测试阻值恢复正常,二极体压降值为0.681V

再看看点位图及原理图,DT7第4脚为TX_N2信号脚,它接近短路了,当然也会引起C口工作异常

单板插电看看,C口电压已升压到20V

清洗干净所有被焊过的部位

一共换了4个元件,1个IC、2个TVS管、1个type c接口,当然TVS管应急也可以不装的,但为了电路完美性,我就换了新的

CPU打上新的散热硅脂

装上散热片

装好主板等

装好D壳后盖

插上充电器,充电指示红灯也亮了

开机后电池充电闪电标也出现了

进入系统看看充电情况,3分钟从36%充电38%,充电恢复正常

完美修复联想小新Air 14ITL不充电

联想官方售后换主板价格为2800多元,真贵啊,售后好象是只换不修板的,又为美女节省很多money!

发贴不易,难得一见的经典故障,走过路过,坛友们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点赞、收藏、回个帖,有家元的打个赏、没家元的捧个场!
END

网友A:
sean版的技术又高又硬,话说这种故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an版的技术又高又硬,话说这种故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PD快充引起的不开机通病,有的甚至同时烧坏了八九个元件
这例故障还能开机只是不充电,还没到病入膏肓!!
这两个TVS管工作电压低,一个5V一个3.3V,是因为PD高压引起,type C口长期插拔充电线磨损后较松、插入时歪了串电引起(见下面图),毕竟引脚密,不象DC口充电的不存在串电

后续:联想小新Air 14ITL 2021款笔记本改圆形DC插座充电-避免TypeC充电损坏主板通病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0587-1-1.html

网友:
终于下手了

楼主:
SHOW下我家乡的工作台,工具稍显简陋,但能满足日常主板维修

网友B:
思路清晰。我看小新typeC接口笔记本供电部分问题维修视频多,就找到主板上传统DC接口,买了根转接线,在机壳上钻孔。然后用诱骗器诱骗出20v插DC孔供电。

网友C:
回老家耍暑假好久了哦,不过我大四川盆地七八月热啊,去年几乎热到国庆前两天。
老家也这么多工具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SHOW下我家乡的工作台,工具稍显简陋,但能满足日常主板维修

老兄看来名誉全国哪,接修维修失败的机器那是真底气。
你这第二工作台也是好多坛友第一工作台所远不及的水准啦,当然我也其中之一了。

网友E:
楼主厉害,懂理论会实践,才维修好这种精密的设备;其实电器维修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分析问题,查找问题,所以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找到问题所在,就算成功一半吧,下一步就是更换元器件了,需要手上功夫和焊接技术;楼主二者兼有,老衲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晰。我看小新typeC接口笔记本供电部分问题维修视频多,就找到主板上传统DC接口,买了根转接线,在机 ...

对,可以改D C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看来名誉全国哪,接修维修失败的机器那是真底气。
你这第二工作台也是好多坛友第一工作台所远不及的 ...

她是老客户啦,只是问了我在不在惠州,以为不在广东不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懂理论会实践,才维修好这种精密的设备;其实电器维修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分析问题,查找问题,所以 ...

哈哈哈,只是更换bga芯片及双排脚C口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老家耍暑假好久了哦,不过我大四川盆地七八月热啊,去年几乎热到国庆前两天。
老家也这么多工具啊! ...

每奉寒暑假都回家乡的,要修主板必须有合适的工具才行

网友F:
我家也有几台笔记本电脑坏了,可惜自己不会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也有几台笔记本电脑坏了,可惜自己不会修。

可以慢慢学习的哦

网友G: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欢迎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