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像牛吼咋回事?

楼主(2025-08-25):
最近冰箱一反常态,启动时要“嗡~嗡嗡~”像牛吼似的间断叫好几回,然后才回到以前的声音状态(原本声音就不小),拆开压缩机仓板也没发现什么
又拆开主板盒子,也没见啥异常

然后前面显示窗显示没变化,但是只有变温可调节,冷藏和冷冻温度死在那里,不能改变

咋回事啊?请大佬赐教!谢谢先。

网友:
压缩机有问题了,更换。

网友:
压缩机问题

网友:
压缩机缺油了,因为要切割开外壳,就可以看到里边的转子和定子,以及压缩缸,外面没法加油,只有换新的了。

网友A:
会不会是共振的问题? 管路 冰箱里物品摆放

网友:
哈哈,这个冰箱很容声,嚒嚒的牛叫你也知道是压缩机坏了,就是价格大心里不愿意承认。

网友:
是不是里面藏了头牛?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压缩机寿命到了,,,

网友B:
停两天,彻底化透,试试

网友:
出现这个声音之前有加过制冷剂吗?如果没有就是压缩机坏了

网友:
楼主也不测个电压?
制冷正常,淘二手板更换试试

网友:
响声几乎都是从压缩机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停两天,彻底化透,试试

这个可以试试,前些时候我的冰箱也出现过“牛吼”,结果是冷藏室门封条脱落造成过度制冷,冷藏室循环风扇周边结冰发出噪音,化透后就没有声音了,处理好门封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共振的问题? 管路 冰箱里物品摆放

已经把里面彻底清理了一下,化出4~5块冰坨,但是仍然吼声如初,制冷效果还跟以前一样,压缩机应该不会坏了吧?

网友:
刚刚我家的容声冰箱也是牛叫一样,用手按压某一部位就消失,有共振是肯定的了,就不知道是否有其它问题。

网友:
如果是共振的话可以用减震泥

网友:
只有换新的了,个人无解

网友:
是不是塞满了牛肉?

网友:
压缩机震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