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玩具电压力锅拆解

楼主:
娃的玩具电压力锅,好奇拆看看看

这里可以加水,会冒气(跟超声波加湿器原理一样)

主板,(开机后不能碰那个电感,会有点麻)

这边有个没型号的芯片,还有一颗MOS管

给它弄点胶,防水

底下有个喇叭

电池仓

好了,装回去

上面有个蒸屉

按“煮饭”,或“煲粥”,开始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并倒计时(煮饭、煲粥时间不一样)

倒计时结束,“叮”的一声,开始放气倒计时,并发出“嘶嘶声”

倒计时结束,放气停止

网友:
玩具压力锅都带数码管显示了

网友:
现在的小孩子玩具真的先进。

网友:
现在小孩子都玩这个了?

网友:
玩具这么逼真了

网友:
这玩具应该不便宜,可能还有一整套厨具,弄不好一整到小4位数呢。

网友:
现在的小孩童年比以前那真的天渊之别,不过总比天天对着数码电子好很多了。

网友:
有模有样,除牛屎芯片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真是个好赛道

网友:
这个玩具挺有创意的

网友:
现在这玩具哦,我们那会只有玩泥巴。

网友:
玩具挺有创意

网友:
超声波驱动电压很高的,自己实际量到过80V的,万用表量不了,要用示波器。麻手那肯定的了

网友:
一块板子在玩具界走天下

网友:
这个牛×!价格不菲吧?

网友:
还真有这样的玩具呢!

网友:
这样子的话孩子从小就会用电压力锅了。

网友:
作奇技淫巧,以悦妇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