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这种老楼房见到的开关面板是什么标准?是从前苏联引进的吗

楼主(2025-08-25):
这种开关曾经是好东西,是从前苏联引进的吗?

网友A:
这是从安哥拉引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从安哥拉引进的

这种开关,我记得一些早期大会堂,俱乐部墙壁上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开关,我记得一些早期大会堂,俱乐部墙壁上也用

老壁灯用的,哈哈

网友B:
现在插排也有些使用这种船型开关。

网友C:
这种开关没见过,到是用过一个这种类型的插座,旁边带一个这样的开关,面板非常厚实,硬度很高,里面的铜也比较粗壮,算是良心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插排也有些使用这种船型开关。

我认为这不是船型开关
这种是杠杆拨杆

等了解情况的人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开关没见过,到是用过一个这种类型的插座,旁边带一个这样的开关,面板非常厚实,硬度很高,里面的铜也 ...

你表达准确,你就没用船型开关的概念

网友:
90年前后的车间到处用的这种开关

网友:
用120双开可以代替。没有坏,但是装修是都嫌弃。

网友:
80年代刚通电时都是这种胶木开关面板,美国现在还在用这种规格,当年应该是引用的美国标准!

网友:
早期的建筑物墙壁上有这种开关

网友:
30年前就这风格,下乡有些房子也还在使用。质量相当好啊,还在服役

网友:
上世纪80、90年代普遍使用的暗盒开关插座,我家老房子还是装的这种,现在换麻烦得很。

网友:
电木和塑料做的,老物件了

网友:
从安哥拉引进的

网友:
你说老吧,也没多老
你说不老吧,也有40来年了

网友:
120标准的船形开关,电木材质,耐老化性能不错。直接用PVC板填充,抹上腻子,用86暗盒平替。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都看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