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70以下的求推荐个万能表

楼主(2025-08-25):
不超70的预算,买胜利9208还是优利德的33B,还是别的型号,求推荐

网友A:
70以下直接排除ut136b+,这个价位下目前应该没有能和天宇T21L打的百元内快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以下直接排除ut136b+,这个价位下目前应该没有能和天宇T21L打的百元内快表了。 ...

天宇是杂牌吗?诉我孤陋寡闻没听说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宇是杂牌吗?诉我孤陋寡闻没听说过

牌子重要么,好用是主要的

网友:
天宇t21l,众仪102l

网友A:
这三款大概对比图是这样的,用的群里大佬们的拆机勿怪,你可以对比一下。
UT136B+安全防护比这几款好可惜不是真有效值,所以排除UT136B+以后目前T21L安全防护还凑合用,他又比较快,所以推荐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牌子重要么,好用是主要的

有几个没牌子的好用?你倒是介绍下就对了。

网友:
100元以内选择面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款大概对比图是这样的,用的群里大佬们的拆机勿怪,你可以对比一下。
UT136B+安全防护比这几款好可惜不 ...

谢谢,下单了,那个淘工厂 充电套餐 再用劵62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下单了,那个淘工厂 充电套餐 再用劵62

拼多多大概45到50左右,过去40到45之间。而且拼多多你用了几天感觉不好用可以退,比淘宝好退货。55元可以去淘宝官网买原厂的

网友:
这价格,要直流电压精度zt111,后续容易有接触不良毛病致电阻档数值短路不归零。

分辨率没有特别要求,整体性能那t21l好像真没有能打过的。pdd塞进收藏等几天2件85折能搞到43元左右,实在太便宜了

网友B:
为什么这么多人推荐t21?说的我也想搞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么多人推荐t21?说的我也想搞一个了

前段时间很火,坛子里有测评,可以看看。

网友:
45块买T21L ,速度快,准确度也还可以的,档位全,电容测量超快,还送电感档,精度也还可以的。

网友:
40多的价格,其他品牌没有比天宇这款有优势的了。随便用,不心疼,够用。

网友:
我50多了,不过我对万用表不太懂

网友:
基本就136b+和t21l了

网友:
二手胜利的VC890这种改款的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