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软包电芯并测内阻

楼主:
得到一个软包锂电池测内阻如下图:

也难怪商家愿意用软包,这内阻确实很低,以前测18650的内阻低于10毫欧我都觉得是很好的电池,对比这个真是没得比

网友:
内阻低容易鼓包

网友:
现在的手机锂电池算是软包电芯吗?

网友A:
你这电池容量明显比18650大很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池容量明显比18650大很多吧?

电池的体积不少的。

网友B:
这是动力电芯,看镍片很宽。
其实内阻低不低跟软包、钢壳没关系,容量型的内阻大点,动力型的内阻低点。18650也有内阻2毫欧左右的,比如新能安JP30全极耳18650 。像手机平板所用的软包内阻就大一些,几十毫欧不等。

网友:
低于10毫欧是非常好的了

网友:
内阻要结合容量来看吧

网友:
这个数据真够夸张的

网友:
这种软包的应该不是动力电池吧?

网友:
这么宽的极耳,0.8毫欧,已经属于高倍率电芯了,当动力电芯都浪费,适合航模飞机或者应急启动点火电池。18650只是一种封装方式,传统18650里面塞的只是引出一对正负极的卷绕电芯,内阻当然大。像现在的全极耳18650,说白了就是动力软包电芯,换成了18650钢桶壳,内阻也很低,可以1-2毫欧

网友:
像启动电源或便携点焊机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动力电芯,看镍片很宽。
其实内阻低不低跟软包、钢壳没关系,容量型的内阻大点,动力型的内阻低点。186 ...

+1,还是得看工艺和品质,软硬只是一种封装形式而已...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网友:
软包的安全性始终没有硬壳的好,,,,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动力电池,没有老化的话内阻很低的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