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FC2279主控+H27UBG8T2BTR闪存,速度真不怎么样

楼主:
早先捡了个机顶盒,拆了颗H27UBG8T2BTR,查得是一颗4GB的MLC

翻了翻自己还有的主控板子的量产软件,除了芯邦一芯这些垃圾场就一个HG2319有这个参数,才4G不太值得上3.0的板子,就用FC2279吧

这个2279还是从一个假X士顿拆出来的,好歹商家退了钱,也就没追究什么了(现在店已经跑路了。。。)

话扯远了,焊上去,直接识别

开卡中,中间报了几次错,换了个一芯官网的老版本软件就开成功了

4G低格ecc9开了19分钟,有点慢

测速,写5读20
不是这也太慢了,这给我干哪了这还是MLC吗?看别人的2279差不多能跑满2.0的啊?难道是稳定优先的问题还是2279也对这种MLC老登不友好?不知道扔2199会不会快一点

不过数据校验倒是没错,考虑到颗粒有点老了来路也乱也就算了,懒得再拆再焊了

装回山寨壳子里面,无视16G的丝印凑合玩算了,好歹是个MLC。。。。

网友A:
自己量产U盘测试玩玩还是不错,,,,如要出售,可能连人工费都赚不到

网友:
同感,建议换一个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量产U盘测试玩玩还是不错,,,,如要出售,可能连人工费都赚不到

+1,电子产品都这样,更新换代后就烂大街了...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网友B:
你机顶盒里的wifi模块接usb降3.3v应该还能做个无线网卡,有兴趣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机顶盒里的wifi模块接usb降3.3v应该还能做个无线网卡,有兴趣可以试试

试过了,原来机顶盒上用的无铅高温锡,温度小了吹不下来,温度一高小料就被吹跑了,找了芯片原理图画了个板子也不识别,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原来机顶盒上用的无铅高温锡,温度小了吹不下来,温度一高小料就被吹跑了,找了芯片原理图画了个 ...

不用这么麻烦,把小板拆下来连usb就可以焊个usb wifi玩玩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4g mlc测试玩玩

网友:
我还有更离谱的!MT29F64G08CBABB 配 CBM2098 1.6M/S 的写入速度虽然是异步颗粒吧,但这也太惨了

后面上了 SM3267 起码写入有个 15M/S 了,感觉这 USB2.0 的主控就直接扔了算了吧

网友:
来来来,比一下谁的盘慢

网友:
2279就是对mlc不友好,2199可能会快一点,但我预计写7-8左右,读可能比2279 少点

网友:
会不会货不行?

网友:
确实不怎么样的

网友:
tsop48颗粒很难起速度,mlc 20M是底线

网友:
这动手能力是真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