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联创空调扇DF-AF2801K 拆解 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25-08-25):
主要是拆解费点脑筋,修起来不难,晶振的谐振电容20p漏电

网友:
高频瓷片电容漏电,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20P瓷片漏电不多见啊,能发现故障的都是高手。

网友:
佩服,楼主本领太强大了!

网友:
能确定故障的都是高手

网友:
什么故障表现,咋这个电容故障?

网友:
也是发财电容?

网友:
晶振电容漏电导致不开机?

网友:
请楼主分享判断故障的过程,谢谢!

网友:
高水平维修  妙啊

楼主:
不开机还是检查供电正常后,去向CPU电路:晶振复位按键数码管等小件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开机还是检查供电正常后,去向CPU电路:晶振复位按键数码管等小件损坏

不开机,先查供电系统,这是通常的检查程序。去向CPU电路,这才是关键,请楼主谈谈这个过程。让我们长点知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