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公牛插线板GN-606

楼主:
拆公牛插线板GN-606

网友A:
这个工具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具没有

公牛新三点,淘宝1.1元包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牛新三点,淘宝1.1元包邮

不知道怎么赚钱,邮费都不够。

网友:
最恶心的就是公牛了
好好的螺丝不用,非得要非标的
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恶心的就是公牛了
好好的螺丝不用,非得要非标的
服了

国标要求的所有插座都是异型螺丝

网友:
公牛的异型螺丝越来越多样化,有时还要买专用批头

网友:
做工还可以,勉强能通大电流。

网友:
  这个质量算是比较好了

网友:
  厚度应该不低于  0.7

网友:
这属于垃圾做工

网友:
只要使用时间足够长,那个串联电阻的指示灯大概率会炸,公牛老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赚钱,邮费都不够。

赚人气也可以的。

网友:
公牛的钱都花在给铜条上打印LOGO和异形螺丝上了,怕别人仿造吗?

网友:
外壳弄成各种弧型是为了提高山寨的难度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标要求的所有插座都是异型螺丝

所谓国标,也是这些行业巨头参与进去制定的。恶心到家了

网友:
这个GN-606的意思是滚你606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牛新三点,淘宝1.1元包邮

公牛的这个价搞不定吧,马宝上一块一包邮的好像是“公午”……

网友:
小电流应该还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