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一个20节的电池包,加上均衡口和电压表

楼主(2025-08-25):
PDD和京东撸的东磁20P、亿纬25P一直没用掉,大艺A3口的工具有三个了(一个手大艺的钻冲批,一个电锤,一个伯尔特的角磨机),电池只有一块,干脆组个A3的电池包吧。

自放电大点就大点,反正能坚持半年一充就差不多了,手头有均衡充,啥都不怕。

买了一个套件

稍微把电池搭配一下,尽量每组差不多。电芯为10节亿纬25p,10节东磁20p,1-4、2-8、9-12、13-16、17-20为一串

把镍片先跟0.1铜片固定下

婚前一起合个影,结婚后再离就难度大了

请出点焊机,干活

这里刻意测试了下点焊两个焊点和点焊8个焊点的内阻差异,感觉还是不很明显,一般情况4个足够

这是只点两个焊点的,9.33毫欧

这是点了8个焊点的,9.04毫欧。

3A的充电电流,点一次要等大概10秒,焊笔发烫,要经常休息才行。

点完了,测量下电芯内阻,15毫欧,不错

焊上保护板,总内阻22.8,很不错的样子

焊上均衡口、电压表

测试下电压显示

装配完毕

足两斤三两。。。

准备装个DC口的,奈何5510座没空间塞了,算了。

就这样了,感谢观看。

网友A:
10ah够用了,建议测容量内阻搭配下好些,保护板mos太少差点

网友:
LZ买的极控是哪一款   价格有优惠吗

网友:
自放电大就不好

网友:
我也买了一些这种电芯,准备组一个A7电池包备用,现在手上工具有的是A7的接口

网友B:
爽啊
能精确到0.000000001。

网友C:
两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D:
电容式点焊机做的很好,就是缺个外壳,猛一看,就是点焊机裸机。不知道我那个便携式点焊机的电池坏了的话,可否买两个超级电容代换上,然后增加一个充电电路,给电容充电,充满电就相当于原来的动力电池。

网友E:
有没有A3的保护板带蓝牙的

网友:
看着好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容就可以了?

两个3000F的,用的9档电瓶/强启电源点焊控制板,点0.1紫铜叠0.1钢镀镍没有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A3的保护板带蓝牙的

电池包还带蓝牙?有这个需求嘛?

网友:
多出来的东西看着就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式点焊机做的很好,就是缺个外壳,猛一看,就是点焊机裸机。不知道我那个便携式点焊机的电池坏了的话, ...

用电瓶/强启电源点焊控制板没有问题,我就是用的这个做的。详见这个帖子法拉电容点焊机

用三个电容比较适合,无需升压板,也无需采集额外降低内阻的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爽啊
能精确到0.000000001。

哈哈,公式来的,就计算下掉电压的速率,初步估一下自放电

网友:
这电池好大,可以维持一天了吧。

网友:
眼馋电焊机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ah够用了,建议测容量内阻搭配下好些,保护板mos太少差点

这已经是挑完了剩下的最差的了,反正可以均衡充,无所谓了。
内阻容量一致性都还可以,就只自放电有亿点点高。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哪一种均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