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该省省该花花,打磨一把国产斜口钳(WEIYOU WY-21S)

楼主(2025-08-25):
这把斜口钳拼夕夕买的,好像是十多元吧,东剪西剪的用了两年了,锋利度明显不行了,本来想直接再买一把算逑,但想想还是自己打磨一下吧,也不是啥难事。
流程:
1、打薄钳口,电路板上用起来更轻巧灵活(用到自制的桌面水磨机)
2、找个丝锥反过来当冲子冲一下钳轴,减少转轴旷量间隙(重要)
2、金刚砂什锦锉修刃口,恢复锋利度,并精调剪切咬合的配合度(这一步非常重要,要点是手稳、轻修、放大镜看刃口配合度,一定要形成微剪切状态才耐用好用,不能像指甲钳那样刃口对对碰)
3、测试,微调,锉刀不太好用,精修到钳口从尖端至全长三分之二剪起来能清脆咔哒即可,此时后三分之一也能顺利剪切,但不太出咔哒效果。
说起来复杂,其实也就十几分钟左右搞定,测试剪吸锡线、0.1mm黄铜片满足要求,又能愉快的咔哒咔哒了,要什么德国凯尼派克要啥小日本马头?

上图上图

楼主:
来一个剪黄铜片的测试视频,0.1mm厚度,咔哒

楼主:
剪鹿仙子家2mm吸锡线

楼主:
这个妹难度,常规测试一下而已

网友A:
有些手机拍的视频,在坛子里放出来就只有声音。。。。。。比如我的,还有楼主的

网友B:
视频全黑,啥也没有!

网友:
自制的桌面水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手机拍的视频,在坛子里放出来就只有声音。。。。。。比如我的,还有楼主的 ...

咦我一直是这么操作的啊,我手机是华为mate40pro,能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全黑,啥也没有!

好像谁说过这个论坛要用电信网络才行,其它移动啥的访问极慢

网友:
视频全黑,只有楼主自己才能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谁说过这个论坛要用电信网络才行,其它移动啥的访问极慢

我用的就是移动,啥球看不到

网友:
我用电脑可以看到视频,。。
我的斜口钳可以剪纸。。。

网友:
楼主的水磨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手机拍的视频,在坛子里放出来就只有声音。。。。。。比如我的,还有楼主的 ...

手机可以看见,估计是你的视频是微信压缩过的,因为微信又升级压缩编码了,有些电脑浏览器看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咦我一直是这么操作的啊,我手机是华为mate40pro,能看到啊

磨的真精细啊,不过您的作法挺好,我打算用角磨机把断牙的水口钳打磨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谁说过这个论坛要用电信网络才行,其它移动啥的访问极慢

金刚砂什锦锉有好用耐用的推荐吗

网友:
好的指甲刀也是微剪切的。

记得98年读书时,买指甲刀,777牌的,当时一看,怎么韩国进口的东西了还两个刃口没有对齐,叫售货员换了几把都是一样,只好勉强买回去。没想到,嘎嘎好用。当时就是一傻蛋。

网友:
视频最好用MP4封装,视频编码H264,音频编码AAC,这样的视频上传论坛之后播放兼容性最好

网友:
斜口钳。。。应该只是打磨斜的一面,图片所示已经给干废了